用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启停、转向,用PWM控制转速

楼主(2018-11-28):
51单片机控制直流小电机的转速转向以及启停

待机界面

待机界面

停机状态

停机状态

正转

正转

反转

反转

源文件和仿真

网友A:
当下没有L298N集成在手,想用手头的ULN2003A驱动步进电机( 5V 4相5线步进电机 28YBJ-48 28BYJ48 减速步进电机),如下图原理:
DC 5V 4相5线步进电机 28YBJ-48 28BYJ48
DC 5V 4相5线步进电机 28YBJ-48 28BYJ48
DC 5V 4相5线步进电机 28YBJ-48 28BYJ48
DC 5V 4相5线步进电机 28YBJ-48 28BYJ48
请问楼主,我用这个程序使用AT89C52+ULN2003A驱动这个5V的:28YBJ-48 28BYJ48 减速步进电机,可以不?

网友B:
楼主的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h"
sbit zheng         =         P3^0;
sbit fan          =         P3^1;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sbit K4                =        P1^3;
unsigned int t=50,tim=0,num=0;
unsigned char flag=0,sec=0,dir=0,disp=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i++);
                for(j=0;j<120;j++);
}
void key_control()
{
         if(K1==0&&flag==1)
         {
                 delay_ms(100);
                //while(!K1);
                if(t<100)        t++;
         }
         if(K2==0&&flag==1)
         {
                 delay_ms(100);
                //while(!K2);
                if(t>0)          t--;
         }
         if(K3==0)
         {
                 delay_ms(10);
                while(!K3);
                flag=1-flag;
         }
         if(K4==0)
         {
                 delay_ms(10);
                while(!K4);
                dir=1-dir;
         }
}
void Display()
{
        if(flag==1)
        {
                if((100-t)/100==0)
                        LCDDispChar(6,1,' ');
                else
                        LCDDispNum(6,1,(100-t)/100);

                if((100-t)/100==0&&(100-t)%100/10==0)
                        LCDDispChar(7,1,' ');
                else
                        LCDDispNum(7,1,(100-t)%100/10);

                LCDDispNum(8,1,(100-t)%10);
                LCDDispChar(9,1,'%');
                LCDDispString(11,1,"On ");
                if(dir)
                {
                        LCDDispChar(14,1,'Z');
                        LCDDispChar(15,1,'z');
                }
                else
                {
                        LCDDispChar(14,1,'F');
                        LCDDispChar(15,1,'z');
                }
        }
        else
        {
                LCDDispChar(6,1,' ');
                LCDDispChar(7,1,'-');
                   LCDDispChar(8,1,'-');
                LCDDispChar(9,1,'-');
                LCDDispChar(14,1,' ');
                LCDDispChar(15,1,' ');
                LCDDispString(11,1,"Off");
        }
}
void Display_Speed()
{
        if(num/100==0)
                LCDDispChar(7,2,' ');
        else
                LCDDispNum(7,2,num/100);

        if(num/100==0&&num%100/10==0)
                LCDDispChar(8,2,' ');
        else
                LCDDispNum(8,2,num%100/10);
        LCDDispNum(9,2,num%10);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11;
        TH0  = 0x3c;
        TL0  = 0xb0;
        ET0  = 1;
        TR0  = 1;

        EX0  = 1;
        IT0  = 1;

        TH1  = (65536-1000)/256;
        TL1  = (65536-1000)%256;
        ET1  = 1;
        TR1  = 1;

        EA   = 1;
}
void main()
{
        LCDInit();
        LCDDispString(0,1,"Duty :");
        LCDDispString(0,2,"Speed:       r/s");
        Timer_Init();
        while(1)
        {
                key_control();
                Display();
                if(disp)
                {
                        disp=0;
                        Display_Speed();
                        num=0;
                }
        }
}
void Interrupt1() interrupt 0
{
        num++;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65536-1000)/256;
        TL1  = (65536-1000)%256;
        if(flag)
        {
                tim++;
                if(dir)
                {
                        fan=0;
                        if(t<=tim)
                                zheng=1;
                        else
                                zheng=0;
                        if(tim==101)
                        {
                                tim=0;
                                zheng=~zheng;
                        }
                }
                else
                {
                        zheng=0;
                        if(t<=tim)
                                fan=1;
                        else
                                fan=0;
                        if(tim==101)
                        {
                                tim=0;
                                fan=~fan;
                        }
                }
        }
        else
        {
                zheng=1;
                fan  =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sec++;
        if(sec==20)
        {
                sec=0;
                disp=1;
        }
}

网友A:
楼上提取楼主的代码对我这样的没钱穷新人下载学习!很厚道!大赞!!!!!!!!谢谢啦!

网友A:
能继续贴上“LCD1602.H”的代码就好了。

网友C(2019-05-27):
要是能有函数注解就完美了

网友C:
这个好,我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D(2019-12-06):
注解在详细一些就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E(2020-02-22):
对我这样的没钱穷新人下载学习!很厚道!大赞!!

网友F(2022-06-15):
引用 网友A:
能继续贴上“LCD1602.H”的代码就好了。

这个代码是不完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