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的起始与结束记时问题

楼主(2018-11-28):
  为什么超声波测距时,接收到返回信号时才开始计时,不是应该发射时开始计时等到接收到返回信号时结束计时吗?

网友A:
不是收到返回信号时才开始计时,而是发送超声波时计时或是发送完超声波时计时,收到回波后停止计时。

网友B:
对的,那就是程序那边出现问题

楼主: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这句话不是先等到ECHO返回信号后计数器才开始吗?有信号返回RX才为1,他计数记的是返回后1持续的时间,不是发射波时开始计时的。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C(2022-05-08):
代码没有错,输出端的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是与距离成正比例的,所以可以通过计算高电平的时间来计算检测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