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不能做浮点数的幂指数运算?

楼主(2018-11-28):
各位大侠,我不懂单片机,但我想做个仪表,主要用于计算,接受外部模拟信号,然后计算出一个值,输出。这个计算有浮点数的幂指数运算,不知道单片机能不能做呢?

网友A:
y=x*x*..

只要不超范围,自己计算一下就好了。小数的也可以换成整数的

~~~~~~~~~~~~~~~~

网友B:
不能直接硬件计算浮点(就是所谓的FPU),只能通过程序库(调用函数)模拟完成,非常耗时!

网友C:
如果只是做仪表显示,我给出的答案是可以的。因为,从你给出的问题,单片机接收外部的模拟量,需要进行数模转换成数字量,可以用内部集成的ADC,具体按照转换精度来。虽然单片机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但是软件技术浮点没有问题,就是耗时长一点而已。而幕的指数运算,也是可以的。只是软件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数据溢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