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怎样使有源蜂鸣器响?

楼主(2018-11-28):
BEEP端高电平,二极管亮了,但蜂鸣器没有响。

网友A(2021-06-26):
这里可以下载有源蜂鸣器仿真的工程文件,测试成功:http://www.51hei.com/bbs/dpj-209241-1.html

网友B(2018-11-28):
让R10=0欧,BEEP给高电平就会响

网友C:
给连接到蜂鸣器的IO口一段脉冲试下,并试着改变下脉冲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R10=0欧,BEEP给高电平就会响

还是不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连接到蜂鸣器的IO口一段脉冲试下,并试着改变下脉冲频率

有源蜂鸣器要脉冲?

网友D:
电源好像是 +12 V

网友E:
更换下脉冲看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源蜂鸣器要脉冲?

首先要确定你选择的蜂鸣器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交流蜂鸣器根据激励频率发声,直流蜂鸣器通电就响,固定频率

网友G:
更换下脉冲看下,仿真时蜂鸣器声音可能比较小,插上耳机试试

网友H:
发声用这个符号的元件。

网友I(2019-07-01):
给连接到蜂鸣器一段脉冲试下

网友J(2021-08-31):
做一下老化测试

网友K:
简单的使用三极管即可驱动实现

网友L:
选择没有封装的BUZZ,右键属性将12V改为5V。将R10改小或取消。

网友L:
led串接350~500欧姆电阻

网友M(2021-12-26):
检查BUZZER 的电压,内阻,以及信号源,用数字信号源是可以让其发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