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PCB组装及焊装测试

楼主(2018-11-28):
电路原理图如图 1 所示,未画出变压器部分。图 1 中的 J1 为交流 3~40V 输入接

口,J2 为直流 1.25~37V 输出接口,J3 为电压表接口。

报告中需要解释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各主要器件的功能、工作条件或 参数、替换方法。

图 1 LM317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原理图

2.PCB 图及焊装测试

报告中需要说明焊装过程(包括文字和图片),焊装过程中的测试(例如:在接入 整流桥堆前,通过接入实验室直流稳压电源,进行稳压电路部分的测试)或调试,用 文字和图片列出测试方法(仪器和测试点)和结果。

图 2 为 LM317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 PCB,图中已标识需安装的元件序号和参数。注 意:电解电容、整流桥堆、二极管、晶体管是有安装方向的。

(1)焊装时需注意焊装顺序:先安装矮的元器件,再安装高的元器件。

(2)LM317 及散热片的安装如图 3、图 4 所示。在安装到 PCB 前,螺钉不要拧太

紧,以便于焊接后调节位置。

图 2 LM317 可调稳压电源 PCB 元件面及焊接面

图 3 散热片、LM317 及固定螺钉              图 4 初步固定好的 LM317 及散热片

(3)电压表实物图如图 5 所示,电压表的导线颜色为黑红白(或黑红黄)。将 3 根导线焊接到 PCB 板上的 J3 接口(J3 不用焊装白色底座),线序从左到右分别是红黑 白(或红黑黄),用 M2 的螺丝螺帽将电压表安装在亚克力外壳的顶部预留位置。

图 5 电压表及连接导线              图 6 焊接完电压表连线的实物图

图 7 安装到面板上的电压表              图 8 连接变压器输出线

(4)如图 8 所示,将变压器的蓝线(或白线)连接到 J1 输入端(没有正负极之分); 垫上亚克力垫片,用 M3 的螺丝螺帽将变压器和电路板固定到亚克力底板上。

(5)变压器的红线接 220V 市电接头,根据安装位置剪短连接线,套上热缩管, 焊接连接线,并用热风枪处理热缩管,将焊接头包裹、绝缘。

(6)安装外壳前,将亚克力外壳的保护纸壳撕掉(如图 9);固定外壳时 M2 螺帽 的安装方法如图 10 所示。

图 9 撕掉亚克力板保护纸壳              图 10 安装亚克力板固定螺帽

报告中需包含测试数据;如可调范围达不到 1.25V~11V,需进行问题原因分析, 并提出解决措施。

LM317可调直流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