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有四个音响,我该怎么选择功放才能实现音响的最好效果。

楼主(2018-11-28):
选择功放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怎么做到效果最好。

网友A:
音响多大功率!

网友B:
自学电子知识,然后自己做一个。有点基础的话,可以买板回来自己焊。
给你一个最有性价比的方案:CS4398+OPA1604音调+电子分频+LM3886TF,音箱就得自己改装成高低音分开的那种
这一套可以秒杀所有3000块以下的品牌功放。

网友C:
一个高音一个低音2个左右声道这样子最好

网友D:
家庭使用,LM1875,tda7294,LM3886,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