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氩弧焊改冷焊机程序,已经成功。

楼主(2018-11-28):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因为用到_nop_();
#include<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SCL = P2^0;      //注意P1、P2、P3口有内部上拉电阻,P0需外接上拉电阻,
sbit SDA = P2^1;

sbit key = P1^3;  //按键检测脚
sbit qiang1 = P3^4;         //  <<<<控制输入接焊枪                           A
sbit qiang2 = P3^6;                //  >>>>焊枪电平变脉冲>>>>去外部中断0P3.2脚>>>>>>>>>>>
sbit ming = P3^5;         // 接蜂鸣器
sbit kong = P3^7;  //  控制输出脚
uchar moshi0,m1,moshi4,moshi5,moshi6,moshi7,j,x,y,jin,dan,liant,lianh;     //j用于计数50ms的个数的全局变量 x暂存键值y暂存判断数值
uchar x0,x1,x2,x3,x4,x5,x6,k,y0,y1,y2,y3,y4,y5,y6;                                                                   // jin焊枪开关按下的标记        dan单次焊接是否开始标记
                                                                   //   lian        连续焊接是否开始标记         lianh连续焊接工作与间歇的标记
uchar code bihua[11]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
//共阴0-9的LED笔划{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
//共阴0-9的LED笔划0      1    2   3   4   5   6    7   8    9    点dep
//共阳0-9的LED笔划{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uchar code xuan[8] = {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uchar ReceivedData[8];//用于接收8个字节数据(1页)的数组
uchar jieshou[8];        //用于存储8个字节数据(1页)的数组
uchar moshi1[8];
//延时5us子程序
void delay5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10ms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j是个全局变量,不是返回值,所以这里还是void。
{
TH0 = (65536-10000)/256;  //12MHz时每10ms一次定时器中断
TL0 = (65536-10000)%256;
j++;
  qiang2 =1 ;
  delay5us();//        给外部中断0的信号
qiang2 =0;                      //判断j,数据放在中断里处理
}
//约2ms的延时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x,y;
for(x=0;x<t;x++)
  for(y=0;y<250;y++)
   ;
}
//I2C初始化
void InitI2C(void)
{
SDA = 1;   //总线空闲时,因各设备都是集电极或漏极开路,上拉电阻使SDA和SCL线都保持高电平。
SCL = 1;
delay5us();
}
//产生I2C开始信号
void StartI2C(void)
{
SDA = 1;   //SDA在SCL为高期间由高变低表示开始,所以先要高
SCL = 1;
delay5us();   //时序图要求tSU.STA(Start Set-up Time)大于4.7us
SDA = 0;   //注意SDA拉低前后都要维持5us以上!
delay5us();   //tHD.STA(Start Hold Time)大于4us
SCL = 0;   //拉低SCL,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这两句也可在写或读字节的程序中先将SCL置0,延时)
delay5us();
}
//产生I2C结束信号
void StopI2C(void)
{
SDA = 0;   //SDA在SCL为高期间由低变高,说明结束
SCL = 1;
delay5us();
SDA = 1;
delay5us();
}
//发送方在发完一个字节后检测接收方有没有应答。返回应答成功否。
bit ChkAck(void)
{
  bit SDAtemp;
SDA=1;  //释放SDA(置1),然后等待接收方应答将它拉低。
SCL=1;  //WriteI2CByte中写完一字节后又将SCL拉低,这里拉高产生第9个时钟上升沿,然后在SCL为高期间对SDA进行检测
delay5us();
SDAtemp = SDA; //如果不用暂存变量,直接return SDA,就不会执行后面的SCL = 0,检测期间的第9个时钟就不完整了
SCL=0;
delay5us();
return SDAtemp;
}
//51作为主机时,如果接收数据,模拟产生应答时序。形参Ack为0,则应答0,为1不应答。
void AckAsMaster(bit Ack)
{
if(!Ack)
  SDA = 0;
else
  SDA = 1;
delay5us();
SCL = 1;  //主机控制SCL时序。关键是保证在SCL脉冲上升沿之前SDA数据已稳定即可。
delay5us();
SCL = 0;
delay5us();
}
void WriteI2CByte(uchar);
uchar ReadI2CByte();
//页写。输入两参数,一个为首字地址,另一个是指向待写入数据数组的指针(括号内第二个参数也可写作uchar ToSDAdataBuffer[],即数组名代表首地址)。
bit PageWrite(uchar WordAddress,uchar *ToSDAdataBuffer)
{
    //下面的程序我用的if嵌套,网上有些程序是顺序结构,但因为遇到return就返回主程序不再往下执行,所以效果是一样的。
uchar i;
StartI2C();
WriteI2CByte(0xa0);//最后一位不属于地址。E2PROM一般前四位为1010,这里A2~A0接地,为0,最后一位0表示写
if(!ChkAck())
{    //检查应答函数返回0说明从机应答0成功。
  WriteI2CByte(WordAddress); //写8-bit data word address,(24C02有2kbits,所以数据字有2048/8=256个,故地址线有8位)
  if(!ChkAck())
  {
   for(i = 0; i < 8; i++)
   {
    WriteI2CByte(ToSDAdataBuffer[i]);
    if(ChkAck())
        {
                 //这里可添加错误处理代码。如用几个LED的亮灭组合表示此I2C器件有问题,类似主板错误提示。
     return 1;//一般返回1表示异常,且遇到return就退出整个子程序。
    }
   }
   StopI2C();      //写完发送结束信号。
   return 0;        //一般返回0表示程序正常
  }
  else{
   return 1;        //之前可添加错误处理代码。
  }
}
else{
  return 1;
}
}
//不能用Current Address Read,因为那是24C02数据字地址计数器上次操作后加1的值;而SEQUENTIAL_READ如果不给一个要读取的开始地址,会从头输出,
//所以需要Random Read的开始部分,但不要停止信号。
bit SequentialRead(uchar WordAddress)
{
uchar i;
StartI2C();
WriteI2CByte(0xa0);
if (!ChkAck())
{
     WriteI2CByte(WordAddress);
  if (!ChkAck())
  {
   StartI2C();  //the microcontroller must generate another start condition
   WriteI2CByte(0xa1); //Device Address后的1说明是读,24C02内部就是根据最后这位来判断是从SDA上读数,还是往SDA上送数
   //之所以设为1是读,是因为根据WriteI2CByte子程序,最后给SDA赋1,P3^4就维持1,这样24C02内部Dout为高就将SDA拉低;如果最后一位是0,24C02没能力拉高!
   if (!ChkAck())
   {
    for(i = 0;i < 8;i++)
        {
     ReceivedData[i] = ReadI2CByte();
     AckAsMaster(0); //51此时接收数据,调用应答的函数(置SDA为0)
    }
    AckAsMaster(1);     //NO ACK.The microcontroller does not respond with a zero but does generate a following stop condition.
    StopI2C();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之前可添加错误处理代码。
   }
  }
  else{
   return 1;
  }
}
else{
  return 1;
}
}
//往I2C总线写一个字节的数据(即将一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到SDA上)
void  WriteI2CByte(uchar ByteData)
{
uchar i,temp;
temp = ByteData;
//  (StartI2C()最后已经先将SCL变0了):
for(i=0;i<8;i++){
  temp <<=  1; //左移一位,I2C要求由MSB最高位开始,移出的CY即要发送到SDA上的数据。下面考虑时序:
  SDA    =  CY; //此时SCL已为低,每次移一位送出去(下次进循环后SDA还保持着上次发出去的数据)
  delay5us();  //SDA IN数据变化中点SCL上升沿中点的一段时间是tSU.DAT,即数据建立时间Data In Set-up Time,需大于200ns,多延无所谓
  SCL    =  1;
  delay5us();  //tHIGH即Clock Pulse Width High,最小4us
  SCL    =  0;
  delay5us();  //tLOW即Clock Pulse Width Low,最小4.7us
              }
}
//读取I2C总线一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ReadI2CByte()    //串行总线,51一位位接收从机发送到SDA上的数据,这里只考虑数据已在SDA上时如何存下来这几位,组成一个字节
{
uchar i,ByteData;
SDA = 1;            //SCL在ChkAck中已经置0了。注意SCL时序仍然由主机控制!24C02只能将SDA由高拉低,象橡皮筋松手又恢复高,而下面只是读SDA,没赋值
      //其实程序中多处给SDA置1都可省,因为检查应答时为0就正常,无所谓,写字节时也无所谓,就是在读之前要保证SDA为1!
      //因之前有WriteI2CByte(0xa1); 其实这句也可省略。
delay5us();   //24C02作为发送方在第9个时钟的negative edge clocks data out of each device,所以现在SDA上为新数据
for(i=0;i<8;i++)
{
  SCL = 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5us();
  ByteData = (ByteData<<1)|SDA; //SDA上已是新数据了,读之。data不管以前多少,左移后最右边为0,和SDA"按位或"后MLB就是SDA
  SCL = 0;
  delay5us();
   }
return ByteData;
}

void time0_Init(void)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
  TMOD = 0x01;    //方式1的16位计数器
TH0  = (65536-10000)/256;
TL0  = (65536-10000)%256;
TR0  = 1;     //启动定时器0工作
ET0  = 1; //开T0的中断
IT0 = 1;  //负边沿触发   IT0 = 0;  //低电平触发
EX0 = 1;  //开外部中断0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Outside_Init(void) //        外部中断0,1 的初始化
{
   EX0 = 1;  //开外部中断0
   IT0 = 1;  //负边沿触发   IT0 = 0;  //低电平触发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Outside_Int1(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外部中断0 的中断处理
        {
     if( moshi1[4]==0xf0&jieshou[0]>0&qiang1==0)  //焊枪开关已按下且单焊
           {if (dan==0 )
             {j=0;
                 dan=1;
                 kong=1;                  //开始焊接
                 ming =1;
              TMOD = 0x01;    //方式1的16位计数器
                 TH0  = (65536-10000)/256;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TL0  = (65536-10000)%256;
                 TR0  = 1;     //启动定时器0工作
                 ET0  = 1; //开T0的中断
                  }
                         else if(jieshou[0]==j)
                         { ET0  = 0;   //关T0的中断
               TR0  = 0;   //关定时器0
                           kong=0;           //停止焊接
                           ming =0;
                         }
                         ;
                 }
         else if (moshi1[5]==0xf0&jieshou[0]>0&jieshou[1]>0 &qiang1==0) //焊枪开关已按下且连焊
                 {
                if  (lianh==0& liant==1&qiang1==0 )
             {lianh=1;
                  liant=0;
                  j=0;
                 kong=1;                  //开始焊接
                 ming =1;
             TMOD = 0x01;    //方式1的16位计数器
                 TH0  = (65536-10000)/256;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TL0  = (65536-10000)%256;
                 TR0  = 1;     //启动定时器0工作
                 ET0  = 1; //开T0的中断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
                         else if(lianh==1&liant==0&qiang1==0)
                     {
                                 if(jieshou[0]==j)
                                         {
                                           j=0;
                                           kong=0;           //停止焊接
                                           ming =0;
                                          liant=1;
                     }
                                   ;
                         }
                         else if(lianh==1&liant==1&qiang1==0)
                     {
                                 if(jieshou[1]==j)
                                         {
                                           j=0;
                                           kong=1;           //重新开始焊接
                                           ming =1;
                                         lianh=1;
                                         liant=0;
                                        }
                                        ;
                         }
                         ;
          }
         else if (moshi1[6]==0xf0&qiang1==0 )  //焊枪开关已按下且氩弧焊
                 {j=0;
                 ET0  = 0;   //关T0的中断
         TR0  = 0;   //关定时器0
                    kong=1;           //开始焊接
                  ming =1;
                }
          else if (j==50 )
                 {        y0=0;
                        y1=0;
                        y2=0;
                        y3=0; //按键标记
                        y4=0;
                        y5=0;
                        y6=0;
                           }
                        }
void anjianchushi(void)  //按键标记初始化
{y0=0; //按键标记
        y1=0;
        y2=0;
        y3=0; //按键标记
        y4=0;
        y5=0;
        y6=0; //按键标记
}
main(void)
{
uchar i;
moshi0=25;
m1=25;
moshi4 =0xf0;
moshi5 =0x00;
moshi6 =0x00;
moshi7 =0x00;
jin=0;//焊枪开关控制焊枪的标记
begin:
ming =0;// 发光管
kong =0;//  控制输出脚去继电器
qiang1 =1;//控制输入接焊枪开关
qiang2 =1; //焊枪电平变脉冲>>>>去外部中断0P3.2脚
P0 = 0x00;
InitI2C();
//注意在24C02中用到的页写和顺序读的地址是同一个,且必须是8的整数倍,即每页的首地址才行,如0x08,0x20等。因为24C02页写时后三位地址自动加1,
//When the word address,internally generated, reaches the page boundary, the following byte is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ame page.
//而顺序读时只有在达到整个存储区边界时才会roll over。所以,如读写都用0x32这个地址,由于不是8的整数倍,只有前6个数显示是正确的,最后两个数
//虽然又从头写在了该页的前面,但SequentialRead确读到了该页之外的两个存储单元,造成错误。
//if (PageWrite(0x08,canshu) == 0)        // 写原始焊接参数           canshu[8] = {0x19,25,25,25,25,25,25,25};
// {delay(100);  //          行页写操作,设从地址00开始,没问题就延迟一下
if(SequentialRead(0x08) == 0)           //读取24C02焊接参数
    {        delay(100);
                   for(i = 0; i < 8; i++)
                   {
                    jieshou[i] = ReceivedData[i];
                    delay5us();
                        }

                           x0=jieshou[0]/10;
                                          moshi1[0]=bihua[x0];
                                     x1=jieshou[0]%10;
                                          moshi1[1]=bihua[x1];
                                          x2=jieshou[1]/10;
                                          moshi1[2]=bihua[x2];
                                          x3 =jieshou[1]%10;
                                          moshi1[3]=bihua[x3];
                                         moshi1[4]=jieshou[4] ;

                                    moshi1[5]=jieshou[5] ;

                                         moshi1[6]=jieshou[6] ;

                                        moshi1[7]=jieshou[7] ;
                                                                        //        }
                while(1)
                {
                xian:
       for(y = 0; y < 8; y++)
                                {
                                P0 = moshi1[y];                  //显示24C02数据
                                P1 =  xuan[y];
                                delay(4);  //延时4个2ms
                                                        if(key==0)        //按键判断
                                                                        { delay(200);
                                                                                if(key==0)
                                                                                {
                                                        if(y==0&y0==0)
                                                        { x = ReceivedData[0];
                                                   x=x-1;        //焊接时间减少
                                                 while(x >99)
                                                        {
                                                        x=0        ;
                                                        }
                                                   ReceivedData[0]=x;
                               if (PageWrite(0x08, ReceivedData) == 0)
                                                 delay(200);
                                                        anjianchushi(); //按键标记初始化
                                                        y0=1;
                       time0_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j=0;
                                                delay5us();
                                                goto begin ;
                                                }
                                                         else if        (y==1&y1==0)
                                                                {x = ReceivedData[0];
                                                   x=x+1;        //焊接时间减少
                                                 while(x >99)
                                                        {
                                                        x=99        ;
                                                        }
                                                   ReceivedData[0]=x;
                               if (PageWrite(0x08, ReceivedData) == 0)
                                                 delay(200);
                                                        anjianchushi();          //按键标记初始化
                                                        y1=1;
                                 time0_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j=0;
                                                    delay5us();
                                                goto begin ;
                                                                 }
                                                                   else if(y==2&y2==0)
                                                                                { x = ReceivedData[1];
                                                                                   x=x-1;        //焊接时间减少
                                                                                 while(x >99)
                                                                                        {
                                                                                        x=0        ;
                                                                                        }
                                                                                   ReceivedData[1]=x;
                                                               if (PageWrite(0x08, ReceivedData) == 0)
                                                                                 delay(200);
                                                                                anjianchushi(); //按键标记初始化
                                                                      y2=1;
                                                  time0_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j=0;
                                                                                 delay5us();
                                                                                goto begin ;
                                                                                }
                                                                                        else if(y==3&y3==0)
                                                                                        { x = ReceivedData[1];
                                                                                           x=x+1;        //焊接时间减少
                                                                                         while(x >99)
                                                                                                {
                                                                                                x=99        ;
                                                                                                }
                                                                                           ReceivedData[1]=x;
                                                                       if (PageWrite(0x08, ReceivedData) == 0)
                                                                                         delay(200);
                                                                                                anjianchushi();         //按键标记初始化
                                                                              y3=1;
                                                    time0_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j=0;
                                                                                     delay5us();
                                                                                        goto begin ;
                                                                                                }
                                                                                                else if(y==4&y4==0)
                                                                                                 {  ReceivedData[4] =0xf0;        //单焊标记
                                                                                                    ReceivedData[5] =0x00;
                                                                                                    ReceivedData[6] =0x00;
                                                                                                    if (PageWrite(0x08, ReceivedData) == 0)
                                                                                                    delay(200);
                                                                                                    anjianchushi();
                                                                                y4=1;
                                                     time0_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j=0;
                                                                                                 delay5us();
                                                                                            goto begin ;
                                                                                                 }
                                                                                                else if(y==5&y5==0)
                                                                                                 { ReceivedData[4] =0x00;
                                                                                                    ReceivedData[5] =0xf0;          //连焊标记
                                                                                                    ReceivedData[6] =0x00;
                                                                                                    if (PageWrite(0x08, ReceivedData) == 0)
                                                                                                    delay(200);
                                                                                                    anjianchushi();            //按键标记初始化
                                                                                y5=1;
                                                      time0_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j=0;
                                                                                delay5us();
                                                                                                goto begin ;
                                                                                                    }
                                                                                                    else if(y==6&y6==0)
                                                                                                    {ReceivedData[4] =0x00;
                                                                                                    ReceivedData[5] =0x00;
                                                                                                    ReceivedData[6] =0xf0; //氩弧焊标记
                                                                                                    if (PageWrite(0x08, ReceivedData) == 0)
                                                                                                    delay(200);
                                                                                                anjianchushi();           //按键标记初始化
                                                                                y6=1;
                                                      time0_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j=0;
                                                                                                    delay5us();
                                                                                                    goto begin ;
                                                                                                  }
                                                                                }
                                                                                 }
                                                                 else if(qiang1==1&jin==1)                         //焊枪开关已经松开
                                                                        {
                                                                         EA   = 0;//关总中断
                                         kong=0;           //停止焊接
                                                                           ming =0;
                                                                        jin=0;
                                                                        dan=0;
                                                                        lianh=0;
                                                                    liant=1;
                                                                    }
                                 else  if  (qiang1==0)          //焊枪开关按下
                                                                        {
                                                                         if(jin==0)   //又按下时
                                                                   { jin=1  ;
                                                                     Outside_Init(); //        外部中断0,1 的初始化
                                                                            delay5us();
                                                                          qiang2 =1 ;
                                                                          delay5us();//        给外部中断0的信号
                                                                         qiang2 =0;
                                                                         goto xian;
                                                                }
                                                                  else                  //一直未松开
                                                                   { ; //        goto xian;
                                                                   }
                                                                                }

                                }
                }
         }
   }

网友A:
能分享电路和图片吗?

网友B(2019-01-16):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电路和图片吗?

有原理图分享吗

网友C:
能不能分享原理图?谢谢!

网友D(2019-06-09):
你好,能和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E(2019-11-21):
你好,请教 一下,你发表的 普通氩弧焊改冷焊机程序,已经成功,是用在那种氩弧焊机的芯片上。要怎么改装

网友C:
能不能把原理图发上来?谢谢!

网友F(2020-02-11):
原理图能共享吗?

网友G(2020-05-16):
好题材,可是没有教程。

网友H(2021-05-11):
一点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