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E5532的集成电路、分立元件混合放大器原理图+PCB源文件

楼主:
这是一个基于NE5532的集成电路、分立元件混合放大器。该放大器使用+12V、-12V稳压电源,电压放大倍数为6。设计过程中对方案进行了仿真及实物的测量。这是一个基于NE5532的集成电路、分立元件混合放大器。该放大器使用+12V、-12V稳压电源,电压放大倍数为6。设计过程中对方案进行了仿真及实物的测量。
附件有PCB和原理图。

目录

引言 3
1 原理3
1.1 基于NE5532的同相比例放大器3
1.2 互补推挽乙类功率放大器  3
2  仿真及测试  4
2.1 仿真图 4
实物及测试图5
参考文献 6

引言

NE5532是一种双运放高性能低噪声运算放大器。相比较大多数标准运算放大器,如1458,它显示出更好的噪声性能,提高输出驱动能力和相当高的小信号和电源带宽。这使该器件特别适合应用在高品质和专业音响设备,仪器和控制电路和电话通道放大器。

1  原理

1.1 基于NE5532的同相比例放大器

集成运放具有稳定性高的特点,该放大器的前级采用基于NE5532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放大倍数为(1+Rf1/R2)=6,具有较高的输入电阻和较低的输出电阻。芯片附近的电容C1、C4、C2、C5起滤波作用,C3起相位补偿的作用。

1.2 互补推挽乙类功率放大器

放大器的输出级采用互补推挽乙类功率放大器,电阻R4、R5、R6、R9为推挽电路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开关二极管1N4148给功率管设置一定的放大偏置,消除交越失真;R7、R8是大功率管T1、T2的负反馈保护电阻。C6~C9为电源滤波电容。输出级的电路采用共集电极组态,放大倍数约为1,输出电阻小,输出电压稳定,带负载能力强。

2  仿真及测试

2.1 仿真图

2.2 实物及测试图

网友A(2018-12-20):
Q4 ec极错了。

网友B(2019-04-10):
这个确定没问题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C(2019-08-15):
布局可以紧凑点

网友D(2021-08-06):
这个音质可以,我之前做过

网友E:
PROTEUS仿真图中Q4发射极与集电极极性接反。乙类放大音质再好也好不到哪去,电路类型就决定了,甲类最好,但效率很低,甲乙一类比甲类稍有逊色,但效率高,如果电路和原件选型做好,并调试得当出来的声音也很好

网友F:
运放扩流电路前几天刚做过,运放功率限制了!效果一般!得加一级集电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