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ft_lcd128*128液晶屏操作相关函数头文件下载

楼主(2018-11-28):
头文件:
#ifndef _oled12864spi_H_
#define _oled12864spi_H_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define MAGENTA 0xF81F           //×Ï
#define CYAN        0x07FF           //Çà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lcd_initial();
void LCD_Clear(int color);//ÇåÆá

void LCD_A_Char8X16(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reentrant;
void LCD_Char8X16_String(uint x,uint y,uint fc,uint bc,uchar *s,uchar c)reentrant;

void LCD_CHN16X16(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void LCD_CHN16X16_String(uint x,uint y,uint fc,uint bc,uchar *s,uchar c);

  23. //void LCD_CHN32X32(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ÏÔê¾ò»¸ö32*32oo×Ö
  24. //void LCD_CHN32X32_String(uint x,uint y,uint fc,uint bc,uchar *s,uchar c);//ÏÔê¾ò»′®32*32oo×Ö

//void LCD_A_Char24X48(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endif

C文件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ft128128spi.h"
#include "STC15.h"
//---------------------------液晶屏接线说明-------------------------------------//
//接线前请参考液晶屏说明书第10页引脚定义
sbit scl       =P2^7;//接模块CLK引脚,接裸屏Pin9_SCL
sbit sda       =P2^6;//接模块DIN/MOSI引脚,接裸屏Pin8_SDA
sbit reset     =P2^5;//接模块dcT引脚,接裸屏Pin6_RES
sbit dc        =P2^4;//接模块D/C引脚,接裸屏Pin7_A0
sbit cs        =P2^3;//接模块CE引脚,接裸屏Pin12_CS
sbit bl        =P2^2;//接模块BL引脚,背光可以采用IO控制或者PWM控制,也可以直接接到高电平常亮
//---------------------------End of液晶屏接线---------------------------------//
bit USE_LANDSCAPE;//程序横竖屏切换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指令
void  LCD_WrCmd(uchar cmd)
{
uchar i;
cs=0;dc=0;
for(i=0;i<8;i++)
{
  scl=0;
  if(cmd&0x80)sda=1;else sda=0;
  scl=1;
  cmd<<=1;
}
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数据
void  LCD_WrDat(uchar dat)
{
uchar i;
cs=0;dc=1;
for(i=0;i<8;i++)
{
  scl=0;
  if(dat&0x80)sda=1;else sda=0;
  scl=1;
  dat<<=1;
}
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16位数据
void  LCD_WrDat_16Bit(uint dat)
{
LCD_WrDat(dat>>8);                         //写入高8位数据
LCD_WrDat(dat);                         //写入低8位数据

}

void Reset()
{
    reset=0;
    delayms(100);
    reset=1;
    delayms(100);
}
//////////////////////////////////////////////////////////////////////////////////////////////
//液晶屏初始化 for S6D02A1
void lcd_initial()
{        Reset();//Reset before LCD Init.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LCD_WrCmd(0x11);//Sleep exit
        delayms (120);

        //ST7735R Frame Rate
        LCD_WrCmd(0xB1);
        LCD_WrDat(0x01);
        LCD_WrDat(0x2C);
        LCD_WrDat(0x2D);

        LCD_WrCmd(0xB2);
        LCD_WrDat(0x01);
        LCD_WrDat(0x2C);
        LCD_WrDat(0x2D);

        LCD_WrCmd(0xB3);
        LCD_WrDat(0x01);
        LCD_WrDat(0x2C);
        LCD_WrDat(0x2D);
        LCD_WrDat(0x01);
        LCD_WrDat(0x2C);
        LCD_WrDat(0x2D);

        LCD_WrCmd(0xB4); //Column invedcion
        LCD_WrDat(0x07);

        //ST7735R Power Sequence
        LCD_WrCmd(0xC0);
        LCD_WrDat(0xA2);
        LCD_WrDat(0x02);
        LCD_WrDat(0x84);
        LCD_WrCmd(0xC1);
        LCD_WrDat(0xC5);

        LCD_WrCmd(0xC2);
        LCD_WrDat(0x0A);
        LCD_WrDat(0x00);

        LCD_WrCmd(0xC3);
        LCD_WrDat(0x8A);
        LCD_WrDat(0x2A);
        LCD_WrCmd(0xC4);
        LCD_WrDat(0x8A);
        LCD_WrDat(0xEE);

        LCD_WrCmd(0xC5); //VCOM
        LCD_WrDat(0x0E);

        LCD_WrCmd(0x36); //MX, MY, RGB mode
if(USE_LANDSCAPE)
        LCD_WrDat(0xA8); //竖屏C8 横屏08 A8
else
        LCD_WrDat(0xC8); //竖屏C8 横屏08 A8

        //ST7735R Gamma Sequence
        LCD_WrCmd(0xe0);
        LCD_WrDat(0x0f);
        LCD_WrDat(0x1a);
        LCD_WrDat(0x0f);
        LCD_WrDat(0x18);
        LCD_WrDat(0x2f);
        LCD_WrDat(0x28);
        LCD_WrDat(0x20);
        LCD_WrDat(0x22);
        LCD_WrDat(0x1f);
        LCD_WrDat(0x1b);
        LCD_WrDat(0x23);
        LCD_WrDat(0x37);
        LCD_WrDat(0x00);
        LCD_WrDat(0x07);
        LCD_WrDat(0x02);
        LCD_WrDat(0x10);

        LCD_WrCmd(0xe1);
        LCD_WrDat(0x0f);
        LCD_WrDat(0x1b);
        LCD_WrDat(0x0f);
        LCD_WrDat(0x17);
        LCD_WrDat(0x33);
        LCD_WrDat(0x2c);
        LCD_WrDat(0x29);
        LCD_WrDat(0x2e);
        LCD_WrDat(0x30);
        LCD_WrDat(0x30);
        LCD_WrDat(0x39);
        LCD_WrDat(0x3f);
        LCD_WrDat(0x00);
        LCD_WrDat(0x07);
        LCD_WrDat(0x03);
        LCD_WrDat(0x10);

        LCD_WrCmd(0x2a);
        LCD_WrDat(0x00);
        LCD_WrDat(0x00+2);
        LCD_WrDat(0x00);
        LCD_WrDat(0x80+2);

        LCD_WrCmd(0x2b);
        LCD_WrDat(0x00);
        LCD_WrDat(0x00+3);
        LCD_WrDat(0x00);
        LCD_WrDat(0x80+3);

        LCD_WrCmd(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LCD_WrDat(0x01);
        LCD_WrCmd(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LCD_WrDat(0x00);

        LCD_WrCmd(0x3A); //65k mode
        LCD_WrDat(0x05);

        LCD_WrCmd(0x29);//Display on

  198.         bl=1;                         //背光

/*************************************************
函数名:LCD_Set_Region
功能:设置lcd显示区域,在此区域写点数据自动换行
入口参数:xy起点和终点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Region(uint x_start,uint y_start,uint x_end,uint y_end)reentrant
{
if(USE_LANDSCAPE)//使用横屏模式
   {
    LCD_WrCmd(0x2a);
        LCD_WrDat(0x00);
        LCD_WrDat(x_start+3);
        LCD_WrDat(0x00);
        LCD_WrDat(x_end+3);

        LCD_WrCmd(0x2b);
        LCD_WrDat(0x00);
        LCD_WrDat(y_start+2);
        LCD_WrDat(0x00);
        LCD_WrDat(y_end+2);
   }
else//竖屏模式
  {
        LCD_WrCmd(0x2a);
        LCD_WrDat(0x00);
        LCD_WrDat(x_start+2);
        LCD_WrDat(0x00);
        LCD_WrDat(x_end+2);

        LCD_WrCmd(0x2b);
        LCD_WrDat(0x00);
        LCD_WrDat(y_start+3);
        LCD_WrDat(0x00);
        LCD_WrDat(y_end+3);
  }
        LCD_WrCmd(0x2c);
}

void LCD_Clear(int color)
{
         uchar i,j;
        Lcd_SetRegion(0,0,128-1,128-1);
         for (i=0;i<128;i++)
            for (j=0;j<128;j++)
                LCD_WrDat_16Bit(color);
}

void LCD_A_Char8X16(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reentrant
{
uchar i,j,temp;
Lcd_SetRegion(x,y,x+8-1,y+16-1);
for(i=0;i<16;i++)
        {
         temp=s[ i];[ i]
         for(j=0;j<8;j++)
           {
            if(temp&0x80)LCD_WrDat_16Bit(fc);
                else if        (fc!=bc) LCD_WrDat_16Bit(bc);
            temp<<=1;
           }
        }

}

void LCD_Char8X16_String(uint x,uint y,uint fc,uint bc,uchar *s,uchar c)reentrant
{
uchar i;
for(i=0;i<c;i++) LCD_A_Char8X16(x+i*8,y,fc,bc,s+i*16);
}

void LCD_CHN16X16(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显示一个汉字
{
uchar i,j,temp;
Lcd_SetRegion(x,y,x+16-1,y+16-1);
for(i=0;i<32;i++)
        {
         temp=s[ i];[ i]
         for(j=0;j<8;j++)
           {
            if(temp&0x80)LCD_WrDat_16Bit(fc);
                else if        (fc!=bc) LCD_WrDat_16Bit(bc);
            temp<<=1;
           }
        }
}

void LCD_CHN16X16_String(uint x,uint y,uint fc,uint bc,uchar *s,uchar c)
{
uchar i;
for(i=0;i<c;i++)LCD_CHN16X16(x+i*16,y,fc,bc,s+i*32);
}

//void LCD_A_Char16X32(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
// uchar i,j,temp;
// Lcd_SetRegion(x,y,x+16-1,y+32-1);
// for(i=0;i<64;i++)                                                  //16*32西文字符点阵64个8位字节
//        {
//         temp=s[ i];[ i]
//         for(j=0;j<8;j++)
//           {
//            if(temp&0x80)LCD_WrDat_16Bit(fc);
//                else if        (fc!=bc) LCD_WrDat_16Bit(bc);
//            temp<<=1;
//           }
//        }
//
//}

/*
void LCD_A_Char24X48(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
uchar i,j,temp;
Lcd_SetRegion(x,y,x+24-1,y+48-1);
for(i=0;i<144;i++)                                                  //24*48西文字符点阵144个8位字节
        {
         temp=s[ i];[ i]
         for(j=0;j<8;j++)
           {
            if(temp&0x80)LCD_WrDat_16Bit(fc);
                else if        (fc!=bc) LCD_WrDat_16Bit(bc);
            temp<<=1;
           }
        }

}

void LCD_CHN32X32(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显示一个32*32汉字
{
uchar i,j,temp;
Lcd_SetRegion(x,y,x+32-1,y+32-1);
for(i=0;i<128;i++)                                                                                         //32*32汉字128字节
        {
         temp=s[ i];[ i]
         for(j=0;j<8;j++)
           {
            if(temp&0x80)LCD_WrDat_16Bit(fc);
                else if        (fc!=bc) LCD_WrDat_16Bit(bc);
            temp<<=1;
           }
        }
}

void LCD_CHN32X32_String(uint x,uint y,uint fc,uint bc,uchar *s,uchar c)//显示一串32*32汉字
{
uchar i;
for(i=0;i<c;i++)LCD_CHN32X32(x+i*32,y,fc,bc,s+i*1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