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找不到一些元器件,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我protues仿真软件怎么找不到一些元器件,有人能帮我弄个仿真文件出来么

网友A(2018-11-29):
上网找呀

网友B:
网络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C:
可能是元件库不够,去网上下载一些

网友D:
可以自己制作元件

网友E:
可以买啊

网友F:
PROTEUS的库里都有这些元件。

网友G:
有两个选择,一是找替代的,一般常用的器件都能找到,一是自己做元件,不过难度很大,因为仿真时需要指定仿真模型。

网友H:
网上有好多元件的库可以直接下载调用,实在找不到可以用类似功能的元件

网友I:
在百度上找对应的名字

网友J:
在元件库里找

网友K:
下载一个元件库

网友L:
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M(2022-04-01):
可以通过上网找资源然后添加到元件库里,一般都会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