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菜单显示源码(结合红外模块)

楼主(2018-11-28):
#include "bsp.h"
#define  SIZEOFMENU  5
unsigned char CurMenuIndex =0; //指向当前菜单编号
unsigned char FirstLine[16]=" 123";
unsigned char SecondLine[16]=" 123";
unsigned char lcdflashflag =1;//菜单刷新命令
//unsigned char IRFLAG =0;   //红外操作的健值

typedef struct keymenu
{
        unsigned char curindex;//当前的菜单编号
        unsigned char keyDNindex;//按下向下按键 进入的编号
        unsigned char keyUPindex;//按下向上按键 进入的编号
        unsigned char keyENTERindex;//按下回车按键 进入的编号
        unsigned char keyCANCELindex;//按下返回按键 进入的编号
        void (*operation)();

} MYMENU;

MYMENU code keytab[SIZEOFMENU] =
{
                 //当前,下,上,回车,返回
                 {0,1,0,2,0,dispmenu0},
                 {1,1,0,3,1,dispmenu1},
                 {2,2,2,2,0,dispmenu2},
                 {3,3,3,3,1,dispmenu3},

};
//根据红外按键进行 菜单切换
void switch_menu(void)
{
          switch(IRKEY)
        {
           case  UPFLAG :  //向上
           CurMenuIndex = keytab[CurMenuIndex].keyUPindex;
           lcdflashflag = 1;
           bsp_LcdClr();
           IRKEY = 0x99;
           break;
           case  DNFLAG :
           CurMenuIndex = keytab[CurMenuIndex].keyDNindex;
           lcdflashflag = 1;
           bsp_LcdClr();
           IRKEY = 0x99;
           break;
           case  ENTERFLAG :
           CurMenuIndex = keytab[CurMenuIndex].keyENTERindex;
           lcdflashflag = 1;
           bsp_LcdClr();
           IRKEY = 0x99;
           break;
           case  CANCELFLAG :
           CurMenuIndex = keytab[CurMenuIndex].keyCANCELindex;
           lcdflashflag = 1;
           bsp_LcdClr();
           IRKEY = 0x99;
           break;
        }
        keytab[CurMenuIndex].operation();
}

void  dispmenu0(void) //0号界面
{
    strcpy(FirstLine , "    TIMER    ");
        strcpy(SecondLine ," TEMPERATURE ");
        // 光标闪烁函数
//        setcursorlocation(15,1); //第一行
}
void  dispmenu1(void)
{
    strcpy(FirstLine , "    TIMER    ");
        strcpy(SecondLine ," TEMPERATURE ");
        // 光标闪烁函数
        //setcursorlocation(15,2); //第二行

}
void  dispmenu2(void)
{
        strcpy(FirstLine , "  CURRENT TIME");
        strcpy(SecondLine ,"  14 : 51 : 11");
        // 光标闪烁函数
        //setcursorlocation(15,1); //第一行

}
void  dispmenu3(void)
{
           strcpy(FirstLine , " CURRENT TEMP");
        strcpy(SecondLine ,"  T = 28 C   ");
        // 光标闪烁函数
        //setcursorlocation(15,1); //第一行
}
void  fresh(void)  //刷新函数
{
        if(lcdflashflag ==1)
        {
                 bsp_LCDDispStr(0,1, FirstLine);
                bsp_LCDDispStr(0,2, SecondLine);
                lcdflashflag =0;

                switch(        CurMenuIndex)
                {
                case 0 :
                setcursorlocation(15,1); //第一行

                break;
                case 1:
                setcursorlocation(15,2); //第一行
                break;
                }
        }

}

网友A:
补全原理图头文件工程包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