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单片机中制作计算器清零怎么实现啊?

楼主(2018-11-28):
课程设计是单片机的计算器功能实现,不知道如何制作清零模块,请问程序应该有啥思路啊?

网友A:
将加数,被加数,结果存个储空间变为0,显示缓存变为0就可以啦,看你程序怎么设计了。

网友B:
设计按键电路,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信号,执行清零初始化

网友C:
看你用的是什么,1602,12864,

网友C:
12864液晶显示清屏指令0x01,然后再重新输入字幕等等

网友D:
按下“清零”按键,用到的变量置零即可。

网友E:
方法1:将加数,被加数,结果存个储空间变为0,显示缓存变为0即可
方法2:12864液晶显示清屏指令0x01,然后再重新输入字幕

网友E:
按下清零按键,结果变量=

网友F:
你只要zai程序设计上,强制显示0,就可以了

网友G:
按下清零按键,结果变量=0、运算变量 = 0、运算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