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nio超声波雷达如何换成微波雷达?大家有经验吗?

楼主(2018-11-28):
Ardunio 超声波雷达如何换成微波雷达?

网友A(2020-04-24):
超声波如何转成微波?莫名其妙了。。一个是声波一个是电磁波不明白你啥意思?

网友B:
这主要看不同模块的接口和指令集,如果是相同的传输协议,比如都是i2c或都是spi就有一定的相似性,否则参考价值不大。因雷达的目的主要是测距,接收到模块数据后的处理还是有相似性的。再者无线电波传输速度大于声波很多倍,模块输出的数据量也会比较大,对单片机速度要求较高,当然这只是猜测具体看模块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