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银胶涂层无法用锡焊接

楼主(2018-11-28):
    最近贪图方便,直接用导电银胶画电路板,结果发现画出来的板只能够用导电银胶把原件粘接上去,而无法用锡膏粘接,
是不是我配的环氧树脂型号不对啊?我用的是双酚环氧树脂10%,有没有了解的给解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焊接的地方打孔铜铆钉旧可以直接焊接了

就是太麻烦才用银胶绘制的电路板,这又打孔又铆钉的,岂不是回到原点,
而且我是绘制在耐高温薄膜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要焊接的地方粘个铜皮上去不就能焊了

导电胶这种都东西只是为了方便连接 焊接性能估计都够呛 就算能 ...

耐温性能完全足够,300°10s无压力.

网友A:
在需要焊接的地方打孔铜铆钉旧可以直接焊接了

网友B:
你给要焊接的地方粘个铜皮上去不就能焊了

导电胶这种都东西只是为了方便连接 焊接性能估计都够呛 就算能焊也不牢固的 粘铜皮也是凑合事的 那胶能不能受得了焊接温度都是个问题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