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问题,按键一按一次响三下按两次响两下程序

楼主(2018-11-28):
用按键一按一次响三下按两次响两下我写的每次都响三下,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把代码直接贴上,我们这儿样看不清

网友B:
图片都看不清!

网友C:
你这是什么?

网友D:
要加防抖判断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对按键进行定义
sbit buzz = P1^2;//蜂鸣器外设控制端口定义
sbit DU = P2^0;
sbit WE = P2^1;
unsigned char array[]={0x38,0x3f,0x3e,0x79,0x3e};//定义L O V E U数码管显示
bit buzz_jiou=0,led_jiou=0;
unsigned int timenum = 0;
unsigned int num = 0,num1 = 0,num2 = 0,num3=0,num4=0;
unsigned int time5 =0;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k)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for(;k>0;k--)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second,unsigned char lednum)
{

            DU=1;
                  P0=array[second];
                  DU=0;

            WE=1;
                  P0=lednum;
                  WE=0;
//            Delay(5);
//
//                  DU=1;
//                  P0=0X00;
//                  DU=0;

}

void buzz_1(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int i ;
                i=0;
         for(i>=0;i<C;i++)
         {
                buzz=0;
                Delay1ms(100);
                buzz=1;
                Delay1ms(100);
         }
}

void LED(void)
{
          unsigned char A,H;
          unsigned char i;
                                if(key2==0&&led_jiou==1)                 //按键key2按下奇数次
                {
                    A=0x7f;
                    for(i=9;i>1;i--)
                       {
                  P1=A;
                      Delay1ms(100);
                      A=(A>>1)|0x80;
                }
                }
                  if(key2==0&&led_jiou==0)                                 //按键key2按下偶数次
                  {
                          H=0xfe;
                  for(i=1;i<9;i++)
                  {
                     P1=H;
                     Delay1ms(100);
                         H=(H<<1)|1;
                  }
                           }
}

void key(void)
{
        if(key1==0) //表示按键1按下
                {
                        Delay1ms(10);
                        if(key1==0) //表示按键1按下
                        num++; //k1按下的次数           //num=num+1
            num1=num%2;          //num=0或者=1
                        num2=num1+2;
                        P1=0xff;
                        buzz_1(num2);
                  while(!key1);
                }

                if(num1==1)
                {
                        if(key2==0)
                        {
                        Delay1ms(10);
                        if(key2==0)
                                led_jiou=~led_jiou;
                                while(!key2);
                  }

                        if(key3==0)
                        {
                                Delay1ms(10);
                                if(key3==0)
                                num3=1;
                                while(!key3);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M;
        TMOD = 0x01;
        TH0 = (65536-3000)/256;
        TH1 = (65536-3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key();
                LED();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ime5++;
        TH0 = (65536-3000)/256;
        TH1 = (65536-3000)%256;
  if(num3==1&&num1==1)
        switch(time5%6)
        {
                case 0:display(0,0xfe);//20ms
//                     lednumber = 0xfe;
               break;
          case 1:display(1,0xfd);
//                     lednumber = 0xfd;
                     break;
                case 2:display(2,0xfb);
//                     lednumber = 0xfb;
                     break;
                case 3:display(3,0xf7);
//                     lednumber = 0xf7;
                     break;
                case 4:display(4,0xdf);
//                     lednumber = 0xf7;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