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ND和GND有什么不同,怎么区别?

楼主(2018-11-28):
SGND和GND有什么不同,怎么区别?

网友A:
同一电路里SGND与GND是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区别吧。一般要求要隔离的

网友B:
SGND一般为模拟地,信号地,一般都是小信号,GND一般为数字地,信号相对较强,为了防干扰这两种地要分开连接。

网友C:
SGND是个人爱好的写法,在电路中有很多种地,最普通的就是大地,也就是earth(地球),一般在电路中用GND表示,在电器中用于电器机壳接地。进一步的分法中,又把地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别作为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地使用,由于数字电路中的地线包含丰富的谐波,直接将数字地与模拟地相连会大大影响精密模拟电路的工作,带来大量噪声。你说的SGND应该就是数字地的缩写(这里有工程师个人偏好问题,S应该是数字SHUZI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大写的缩写,但严格说起来,DGND Digital GND的写法更多一些,D也就是英语数字Digital的缩写),还有一种是AGND(Analog GND),也就是模拟地。

网友D:
GND:公共地 DGND:数字地 AGND:模拟地 SGND:信号地

网友E:
SGND为信号地,GND为电源地。由于电流的通道不同,产生的干扰是不同的。

网友F:
SGND是个人爱好的写法,在电路中有很多种地,最普通的就是大地,也就是earth(地球),一般在电路中用GND表示,在电器中用于电器机壳接地。进一步的分法中,又把地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别作为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地使用,由于数字电路中的地线包含丰富的谐波,直接将数字地与模拟地相连会大大影响精密模拟电路的工作,带来大量噪声。

网友G:
数字地和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