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控制技术学习资料下载

楼主:
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吖哈哈哈哈哈以下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表情包

注意:复习资料并非是与考试内容相同或相似,只是想让大家回顾学过的知识。

一、选择题
1、多路开关的作用是(    )
A. 完成模拟量的切换
B. 完成模拟量与数字量的切换
C. 完成数字量的切换
D. 完成模拟量或数字量的切换
2、DAC0832的VREF端接-5V,IOUT1接运算放大器的异名端,输入为80H,输出为(    )
A. +5V   B. -5V   C. +2.5V  D. -2.5V
3、A/D转换器的VREF(-),VREF(+)分别接-5V和+5V,说明它的(    )
A. 输入为双极性,范围是-10V~+10V
B. 输入为双极性,范围是-5V~+5V
C. 输入为双极性,范围是-FFH~+FFH
D. 输入为单极性,范围是0~5V
4、防止抖动是能否正确读取键值的必要环节,实现方法是(    )
A. 只能用软件程序实现
B. 只能用延时程序实现
C. 只能用滤波电路或双稳态电路实现
D. 可以用硬件电路或软件程序实现
5、无论动态显示还是静态显示都需要进行译码,即将(    )
A. 十进制数译成二进制数
B. 十进制数译成ASCII
C. 十进制数译成十六进制数
D. 十进制数译成7段显示码
二、填空题
1、DCS 的基础是            。
2、SCR是        ,其电路符号是               。
3、    物联网的关键设备是      ,它由外围接口模块、电源管理模块、      和      构成。
4、DAC0832的VREF端接-5V,IOUT1接运算放大器异名端,输入为80H,输出为        。
5、开关量输出的两大问题是       和        。
6、采用RS232进行通信时,当传输线上需要传输逻辑0时,对应的电平为      V。
7、RS485通信距离可达         米。
8、直流电机H桥驱动电路具有正转、反转、       和        等控制方式。
9、设被测温度变化范围为-40℃~1200℃,如果要求误差不超过0.4℃,应选用       位的A/D转换器(设ADC的分辨率和精度一样)。
10、数据既可以从A传向B,也可以从B向A传输,A,B既可作为发送器,又可作为接收器,且同一时刻同时接收和发送信息的传输方式为       。
11、红外通信的载波频率是       。
12、为了避免测量值在极限值附近摆动频繁报警,可以在上下限附近设置一个       。
13、通过改变       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转速。
14、香农定理指出:为了使采样信号能完全复现原信号,采样频率f 至少要为原信号最高有效频率fmax的       倍,实际应用中,常取f =       fmax。

三、简答

1、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中电机的四种状态是什么,画图简要说明各状态电流的流向?
状态        SW1        SW2        SW3        SW4
正转        1        0        0        1
反转        0        1        1        0
刹车        0        1        0        1
滑行        0        0        0        0

2、什么是物联网?为什么说“物联网给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带来新的、更大的应用空间”?
互联网+传感器=物联网
该系统通过射频自动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器、环境传感器、图像感知器等信息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
3、采样周期越小越好吗?为什么?
不是,采样频率越高,采样信号越接近原信号,但若采样频率过高,在实时控制系统中将会把许多宝贵的时间用在采样上,从而失去了实时控制的机会。为了使采样信号既不失真,又不会因频率太高而浪费时间
4、画出DAC0832双缓冲接法的电路,基地址为0x1000,编写DA转换程序,转换数据在30H中。
程序:MOV DPTR #1000H
MOV A,30H
MOVX @DPTR,A
MOV DPTR,#0100H
MOVX @DPTR,A
5、设被测温度变化范围为0℃~1200℃,如果要求误差不超过0.4℃,应选用分辨率为多少位的A/D转换器(设ADC的分辨率和精度一样)?(1200-0)/(2n-1)<=0.4n=12
6、说明PWM调速系统的工作原理。
PWM为脉冲宽度调制。
通过改变电机电枢电压接通时间与通电周期的比值(即占空比)来控制电机速度,在脉冲作用下,当电机通电时,速度增加;电机断电时,速度逐渐降低,只要按一定规律改变通断电时间,即可让电机转速得到控制。占空比越大,电机转速越快,当占空比为100%时,电机转速达到最大。
7、画出四相、六相步进电机正、反通电顺序图。
ABCD     ABCDEF

8、串行通信传送方式有几种?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串行通信——数据一位一位地按顺序传送
数据传送有3种方式:单工方式:只允许数据按一个固定的方向传送A只能发送数据,称为发送器(Transfer);B只能接收数据,叫做接收器
半双工方式:数据既可以从A传向B,也可以从B向A传输,A,B既可作为发送器,又可作为接收器,但是在同一时刻不能同时接收和发送信息
全双工方式:数据既可以从A传向B,也可以从B向A传输,A,B既可作为发送器,又可作为接收器,且同一时刻同时接收和发送信息
9、某梯度炉温度变化范围为-70℃~800℃,经温度变送器输出电压范围为1~5V,再经ADC0809转换,ADC0809的输入范围为0~5V,试写出标度变换公式,并计算当采样数值为9BH时,所对应的梯度炉温度是多少?
解:9BH=155D,所对应的的AD输入电压v1=(155/255) 5v=3.04v=Nx
Am=800, A0=-70,   Nm=5V ,  N0=1V

Ax=(Am-A0) (Nx-N0)/(Nm-N0) + A0

10、在PID调节器中,系数KP 、KI 、 KD各有什么作用?它们对调节品质有什么影响?
     Kp↑, 比例调节作用↑;Kp↓ , 比例调节作用↓;Kp↑, 比例调节作用使静差减少;Kp  太大,将引起自激震荡.
     TI  -----积分时间常数,它表示积分速度的大小,又Ki=(T/Ti)*Kp,TI ↑,Ki减少,积分速度越慢,积分作用也越弱;反之
     TD-------微分时间常数,又Kd=(Td/T)*Kp,代表微分作用的强弱
     比例调节不能克服静差,但可以克服积分作用调节慢的缺点,积分作用能消除静差,若积分时间过长,积分项有较大的积累值,输出会出现明显的超调现象。当对象具有较大的惯性时,PI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调节品质,而候微分作用产生一个很大的调节。
11、在程序判断滤波方法中,△Y如何确定?其值越大越好吗?
根据生产经验,确定出相邻两次采样信号之间可能出现的最大允许偏差 △Y。
△ Y太大,增大了系统误差允许的程度; △ Y太小,又会使计算机采样效率变低
12、试用CD4051设计一个16路模拟多路开关,要求画出电路图并说明其工作原理。
方法:

13、采样系统的频率选择标准是什么?
为了使采样信号既不失真,又不会因频率太高而浪费时间,我们可依据香农采样定理。香农定理指出:为了使采样信号能完全复现原信号,采样频率f 至少要为原信号最高有效频率fmax的2倍,即f 》=2fmax。实际应用中,常取f (5~10)fmax。
14、DA与控制器硬件接口需要注意的3方面是什么?
(1)数字量输入:D/A 转换器的位数是否与微型机匹配?匹配,可直接连接;不匹配,可将数字量分批传送。D/A 转换器的内部是否设有输入锁存器? 若没有,须在CPU与D/A转换器之间增设锁存器;
若有,则可直接连接。
(2)外部控制信号的连接:① 片选信号,由地址线经译码器控制。②写信号     ,由微型机的相应信号控制。③启动信号,启动信号常为片选及写信号的合成。④参考电平,由输出极性决定。
(3)D/A转换器与单片机的接口:数据位数、电压输出极性
15、某压力测量系统,其测量范围为0~1000mmH2O柱,经A/D转换后对应的数字量为00~FFH,试编写一个标度变换子程序,使其能对该测量值进行表度变换。
X=(1000-0)*数字量/0xff

16. 标度变换在工程上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标度变换程序?(两句话一个意思)
生产中的各个参数都有着不同的数值和量纲,如测温元件用热电偶或热电阻,为进一步进行显示、记录、打印以及报警等操作,必须把些数字量转换成不同的单位,以便操作人员对生产过程进行监视和管理
17、常用的数字滤波方法有几种?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1)程序判断滤波:主要用于变化比较缓慢的参数,(温度、物位等)
(2)中值滤波:中值滤波可以解决随机的脉冲干扰(电网的波动,变送器的临时故障等)。
(3)算术平均值滤波:算术平均滤波主要用于对周期脉动的采样值进行平滑加工(如压力、流量等)
(4)加权平均值滤波:加权平均值滤波,适合于有脉动式干扰的场合。
(5)滑动平均值滤波:采用滑动平均值滤波法,可加快平均滤波的速度。
(6)RC低通数字滤波:变化比较慢的参数,如温度
(7)复合数字滤波:周期性的脉动采样值进行平滑加工。可以解决随机的脉冲干扰(电网的波动,变送器的临时故障等)。

21、DCS是什么系统,它的基础是什么?
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是集散控制系统
过程控制级是集散控制的基础
22、请说明多路开关的作用及分类。
作用:
(1)把多个模拟量参数分时地接通送入 A/D 转换器即完成多到一的转换。称为多路开关。
(2)把经计算机处理后输出且由 D/A 转换器转换成的模拟信号 按顺序输出到不同的控制回路/外部设备,即完成一到多的转换。称多路分配器 或反多路开关。
分类:
(1)单向多路开关,(2)双向多路开关,(3)差动输入多路开关,(4)多路输入/多路数出矩阵多路开关
23、AD转换三种方式的硬件与软件比较
1)中断方式
  • 硬件接线: 将转换结束标志信号接到微型机的中断申请引脚。
  • 软件编程: 微型机得到中断申请并响应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数据。
硬件接法: 把转换结束信号送到 CPU 数据总线或 I/O 接口的某一位上。
2)查询方式
  • 硬件接法: 把转换结束信号送到 CPU 数据总线或 I/O 接口的某一位上。
  • 软件编程:  微型机向 A/D 转换器发出启动信号。查询 A/D 转换结束信号: 未结束,继续查询。 结束,读出结果数据。
3)软件延时方法
微型机启动 A/D 转换后,根据完成转换所需要的时间,  调用一段软件延时程序延时程序,  待延时时间到位,即可读出结果数据
24、步进电机的控制的两个重要参数是什么?分别对应什么控制效果?(书上的159页的“例如”)
步数 N :控制步进电机的定位精度。
延时时间 DELAY:控制其步进的速率。 步进电机速率控制的方法就是改变每个脉冲的时间间隔。也即改变延时时间
25、量程自动转换的基本原理,其中常用PGA有哪些类型?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分类:一种是由其他放大器外加一些控制电路组成,称为组合型PGA;另一种是集成PGA。

四、简单分析题
1、请分析下图中DAC0832的地址(要有过程),并说明DAC0832采用的是哪种缓冲方式,该电路的电压输出范围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