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显示实验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P2^2;
uchar code dis1[]={"5446554446"};
uchar code dis2[]={"7799553221"};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uchar Busy_Check(void)          //测试LCD忙碌状态
{
        uchar LCD_Status;
        rs=0;
        rw=1;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Status=P0&0x80;
        ep=0;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while(Busy_Check());  //等待LCD空闲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0=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pos(uchar pos)          //设定显示位置
{
        lcd_wcmd(pos|0x80);          //设置LCD当前光标的位置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
        while(Busy_Check());  //等待LCD空闲
        rs=1;
        rw=0;
        ep=0;
        P0=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disp(void)
{
        uchar i;
        lcd_pos(1);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的第2个字符
        i=0;
        while(dis1[i]!='\0')
        {
                lcd_wdat(dis1[i]);//在第1行显示字符串
                i++;
        }
        lcd_pos(0x41);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2个字符
        i=0;
        while(dis2[i]!='\0')
        {
                lcd_wdat(dis2[i]);//在第2行显示字符串
                i++;
        }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
        lcd_wcmd(0x38);                  //设置显示格式为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1);
        lcd_wcmd(0x0f);                  //0x0f--显示开关设置,显示光标并闪烁
        delay(1);
        lcd_wcmd(0x06);                  //0x06--读写后指针加1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内容
        delay(1);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初始化LCD
        delay(10);
        LCD_disp();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