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大佬注释单片机语句意思

楼主(2018-11-28):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emperature_disp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sbit LED1=P1^0;
sbit LED3=P1^2;
sbit beep=P1^1;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R=P3^2;
sbit R1=P3^3;
uchar Temp_Dis_Buff[17];
extern uchar Temp_Value[];
extern uint TL,HL;

void ture()
{
float temp=0.0;
EA=1;
EX1=1;
IT1=0;
Init();
LCD_Show_String(0,0,"  Current Temp  ");
LCD_Show_String(1,0,"  Waiting.....  ");
Read_Temperature();
delay_ms(1500);
while(1)
{
  P1=0xff;
  if(KEY1==0)
  {
   while(KEY1==0);
   R1=0;
   R=1;
  }
  if(KEY2==0)
  {
   while(KEY2==0);
   R1=1;
   R=0;
  }
  if(Read_Temperature())
  {
   temp=(int)(Temp_Value[1]<<8 | Temp_Value[0])*0.0625;
   sprintf(Temp_Dis_Buff,"  TEMP:%5.1f\xdf\x43",temp);
   LCD_Show_String(1,0,Temp_Dis_Buff);

  }
  delay_ms(500);

  if(temp>=TL)
  {
   LED1=0;
   beep=0;
   delay_ms(500);
  }
  if(temp<=HL)
  {
   LED3=0;
   beep=0;
   delay_ms(500);
  }
}
}
void ex1() interrupt 2
{
scanning();
}

网友A:
extern 是指你在其他函数中需要用到这一函数的某些变量,这时需要加上。后面你这写的是独立按键的内容,但是具体不知道你的那些函数有什么用。sbit 是用来定义端口的,便于后面写程序

网友B:
这些就是C语言呀,只是语法问题,和单片机无关。稍微有点难的,就是:
temp=(int)(Temp_Value[1]<<8 | Temp_Value[0])*0.0625;B
其实就是18B20的数据一位位移出嘛,你再看下

网友C:
帖主可以去查C语言,这都是C的语句,建议先学C再搞单片机。

网友D:
这个估计得看看C语言,其次看看一些视频课,对单片机操作的基本语句了解些

网友E:
C语言
extern 是指你在其他函数中需要用到这一函数的某些变量,这时需要加上。后面你这写的是独立按键的内容,但是具体不知道你的那些函数有什么用。sbit 是用来定义端口的,便于后面写程序

网友F:
include的外部文件太多了,要查一些函数的定义

网友G:
这是很基础的C语言的语句,你写的是一些变量的申明和一些简单的语句

网友H:
建议先学好c语言基本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