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一个定时器如何输出4路PWM?

楼主(2018-11-28):
电子实习做小车,但用51的定时器不够,想要用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PWM。请问大佬们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只能分开实现了吧!

网友B:
用51实现不太现实,速度不够。假设你需要30K的频率,PWM10档细分,你的中断周期就只有3uS,执行不了那么多指令。

网友C:
可以的,比如你的PWM周期是100MS,你定时器定时1MS,然后定义变量0-99累加。   通过判断当前变量的值来控制引脚变化高低电平。从而到达PWM的实现方法。

网友D:
定时器做好四个时基

网友E:
这个有点难。定时器做的话是解决办法之一,更快的是换一个51芯片,有四路的PWM那种

网友F:
可以通过子函数来实现,但是那样主函数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