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中的51单片机完成蓝桥杯第六届题目的源代码与上位机

楼主(2018-11-28):
如题,这是之前在学校写的,用的是普中科技的51单片机板,完成蓝桥杯第六届题目,现发出源代码,给有需要的同学参考一下,为了直观,自己加了485通信,并用C#写了个对应485上位机实时检测,连同蓝桥杯第六届题目都一起附上,

上位机界面(附件内含源码):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cd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485E=P3^6;   //定义485的使能脚
bit jian = 1;
sbit L1=P1^3;
sbit J1=P1^4;
sbit L2=P1^5;
sbit LSA=P1^2;
sbit LSB=P1^1;
sbit LSC=P1^0;
bit SendFlag;
unsigned int ReData,SenData;

                                                        //  0        1          2           3        4         5          6          7           8         9         灭           -
//code unsigned char duan[]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unsigned char wei[8] = {11,3,0,10,10,11,2,0};         //存放设置参数设定数值
//unsigned char wei_0[8] = {11,10,10,10,10,11,10,10};         //        设置参数初始化
//unsigned char wei_1[8] = {11,10,11,10,10,10,10,10};         // 温度检测显示数值
//unsigned char wei_2[4] = {1,2,6,7};                                         // 指向设置参数设定需改变的地址
unsigned char wendu[4] = {0,0,0,0};
unsigned char xiafa[2] = {0,0};
int gewei = 0;
int shiwei = 0;
int j = 0;
unsigned char ming;//dspcom = 0,;
char max = 30,min = 20;                  //上下限温度初始值
int intr1 = 0,intr2 = 0;
uchar temperature = 0;
bit temper_flag = 0;                  //温度读取标志
int sendendFlag = 0;
int cnt = 0;

char data12 = 0;
int pinlv = 4;                 //L1闪烁的频率
char qujian = 0;
char jidianqi = 0;
int FallFlag = 1;                 //设定工作参数错误标志
int pinFlag = 0;                //L1闪烁标志,决定L1是否闪烁
int L1_Flag = 0;                //L1闪烁标志,决定L1是否闪烁

//设置参数设定界面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
//{
//        P0=0x00;//消隐
//
//                switch(dspcom)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
//                        case(0):
//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case(1):
//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2):
//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case(3):
//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case(4):
//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                        case(5):
//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case(6):
//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                        case(7):
//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
//                P0=duan[wei[dspcom]];//发送段码
//                if(++dspcom == 8)
//                {
//        dspcom = 0;
//            }
//}
//
//
////检测温度显示区间界面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_1()
//{
//        P0=0x00;//消隐
//
//                switch(dspcom)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
//                        case(0):
//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case(1):
//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2):
//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case(3):
//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case(4):
//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                        case(5):
//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case(6):
//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                        case(7):
//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
//                P0=duan[wei_1[dspcom]];//发送段码
//                if(++dspcom == 8)
//                {
//        dspcom = 0;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uint k;
        for(k=0;k<i;k++);
}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        unsigned char j;
//        for(i; i > 0; i--)
//                for(j = 200; j > 0; j--);
//}

//设置参数设定函数
void key_du()
{
        uchar key,hang,i;//,cnt1;
        ming=0;
        P1_6 = 1;

        while(1)
        {
                P2 = 0x0f;
                //L1_Flag = 1;
                if(jian == 0)
                {
                        ming = ming+1;
                        jian=1;
                }
            if(P2 != 0x0f) //有按键按下
            {
                    delay(1200);        //消抖

                        if(P2 != 0x0f)
                        {
                            if(ming <5)
                                {
                                        if((P2 & 0x08) == 0)                hang = 0;
                                        if((P2 & 0x04) == 0)                hang = 1;
                                        if((P2 & 0x02) == 0)                        hang = 2;
                                        P2=0xf0;
                                        if((P2 & 0x80) == 0)        key = (hang+0);         while((P2 & 0x80) == 0);        //等待按键释放
                                        if((P2 & 0x40) == 0)        key = (hang+3);         while((P2 & 0x40) == 0);        //等待按键释放
                                        if((P2 & 0x20) == 0)        key = (hang+6);         while((P2 & 0x20) == 0);        //等待按键释放
                                        if((P2 & 0x10) == 0)        key = (hang+9);         while((P2 & 0x10) == 0);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 == 11)                 //等待消除键按下,初始化
                                        {
                                                for(i=0;i<8;i++)
                                                {
                                                wei[i]=wei_0[i];
                                                }

                                                ming=0;
                                        }
                                        if((key == 10) && (ming == 0))
                                        {
                                                intr1 = 0;
                                                L1_Flag = 0;
                                                break;
                                        }

                                        if((key == 10) &&(ming == 4))                //保存设置参数
                                        {
                                                intr1 = 0;
                                                L1_Flag = 0;
                                                break;
                                        }
                                        if((key!=10) && (key!=11) && (ming !=4))         //修改参数
                                        {
                                                if(ming == 0)
                                                {
                                                        for(i=1;i<8;i++)
                                                        {
                                                        wei[i]=wei_0[i];
                                                        }
                                                }
                                                wei[wei_2[ming]]=key;
                                                jian=0;
                                        }
                                        if(ming == 3)                   //计算上限温度和下限温度
                                        {
                                                max = wei[wei_2[0]] * 10 + wei[wei_2[1]];
                                                min = wei[wei_2[2]] * 10 + wei[wei_2[3]];
                                                //wendu[2] = (char)max/10;
                                                //wendu[2] = (char)min;
                                                if(max < min)                 //设置错误,L2点亮
                                                {

                                                        L2 = 0;
                                                        FallFlag = 0;
                                                }
                                                else                                 //反之熄灭
                                                {
                                                        FallFlag = 1;
                                                }
                                        }

                                }
                }

        }

        display();         //数码管扫描

        }
}

void isr_timer_0(void)  interrupt 1  //默认中断优先级 1
{        //uchar intr1,intr2;
        TH0 = (65536 - 1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65535 - 1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display_1();
        if(++intr2 == 100)  //10ms执行一次
        {
        intr2 = 0;
                temper_flag = 1;  //1s温度读取标志位置1
                pinFlag = 1;
    }

        if(pinFlag == 1 && FallFlag == 1)
        {
                if(++intr1 == pinlv)  //10ms执行一次
                {
                intr1 = 0;
                        if(L1_Flag == 0)
                        {
                                L1 = !L1;
                        }
                }
        }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 if(TI == 1&&sendendFlag == 1)
// {
//         TI = 0;
//        SendFlag = 0;
//        sendendFlag = 0;
// }

if(RI == 1)        //RI接受中断标志
{
        RI = 0;                    //清除RI接受中断标志
        ReData = SBUF;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data12 = SBUF;
        SenData=ReData;

        if(data12 == '1')
        {
                wendu[0] = data12;
                wendu[1] = '0';
                wendu[2] = (max/10)+'0';
                wendu[3] = (max%10)+'0';
        }
        if(data12 == '2')
        {
                wendu[0] = data12;
                wendu[2] = (min/10)+'0';
                wendu[3] = (min%10)+'0';
        }
        if(data12 == '3')
        {
                wendu[0] = data12;
                wendu[2] = '0';
                wendu[3] = qujian+'0';
        }
        if(data12 == '4')
        {
                wendu[0] = data12;
                wendu[2] = '0';
                wendu[3] = jidianqi+'0';
        }
        if(data12 == '5')
        {
                wendu[0] = data12;
                wendu[2] = (pinlv/10)+'0';
                wendu[3] = (pinlv%10)+'0';
        }
        if(data12 == '6')
        {
                wendu[0] = data12;
                wendu[2] = (temperature/10)+'0';
                wendu[3] = (temperature%10)+'0';
        }
        if(data12 == '7')
        {
                for(j = 0;j<2;j++)
                {
                        while(RI == 0);
                        RI = 0;
                        xiafa[j] = SBUF;
                }
                shiwei = xiafa[0] - '0';
                gewei = xiafa[1] - '0';
                wei[wei_2[0]] = shiwei;
                wei[wei_2[1]] = gewei;
                max = shiwei*10 + gewei;
        }
        if(data12 == '8')
        {
                for(j = 0;j<2;j++)
                {
                        while(RI == 0);
                        RI = 0;
                        xiafa[j] = SBUF;
                }
                shiwei = xiafa[0] - '0';
                gewei = xiafa[1] - '0';
                wei[6] = shiwei;
                wei[7] = gewei;
                min = shiwei*10 + gewei;
        }
    SendFlag = 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 = 0x21;                //设置定时器模式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PCON|= 0x80;
                TH1  = 0xF3;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 //baud*2  /*  波特率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2M)
            TL1 = 0xF3;

        TH0 = (65536 - 1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65535 - 1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TR1  = 1;
                ES   = 1;
        ET0 = 1;
        EA = 1;

        while(1)
        {
                P2=0xf0;
                display_1();

                if (SendFlag==1)    // max485(半双工通信) RE/DE定义 RE=0为接受状态  DE=1为发送状态(参考MAX485芯片管脚)
                     {
                      RS485E=1;           //                              RS5485E=0为接收状态  RS5485E=1为发送状态
                          for(cnt = 0;cnt<4;cnt++)
                      {
                                  SBUF=wendu[cnt];//SenData;           //发送数据
                                 while(TI == 0);//{display_1();}
                                 TI = 0;
                                display_1();
                          }

                          SendFlag = 0;

                          //sendendFlag = 1;
              }
                else
                  {
                      RS485E=0;              //接收状态
                  }

                if((P2 & 0x10) == 0)   //有按键按下
                {
                        delay(1200);           //消抖
                        if((P2 & 0x10) == 0)
                        {
                                P2=0x0f;
                                if((P2 & 0x04) == 0)                    //判断是否是 设置 按键按下
                            {

                                        while((P2 & 0x04) == 0);   //等待按键释放
                                        L1_Flag = 1;
                                        L1 = 1;
                                        key_du();                   //进入参数设置函数
                            }
                        }
                }
                if(FallFlag == 1)
                {
                        L2 = 1;
                }
                else
                {
                    L2 = 0;
                }

                        if(temper_flag)
                        {
                                temper_flag = 0;
                                temperature = rd_temperature();  //读温度
                }

                        if((temperature <= min) && temperature != 0)         //区间0
                        {
                                wei_1[1]=0;
                                qujian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