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D原理图节点处是灰色的

楼主(2018-11-28):
大佬们求教,这个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A:
颜色设置里面可以调整的!!!!!!!

网友B:
嗯,直接可以调整颜色设置的

网友C:
可以设置的~

网友D:
可以调整颜色设置

网友E:
可以进入设置里面调整颜色

网友F:
颜色不影响的

网友G:
可以调整颜色

网友H:
不影响,修改一下颜色就OK

网友I:
右键有个设置 里面有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