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et6单片机RS485通信程序程序

楼主(2018-11-28):
stm32vet6  RS485通信程序  需另外自己购买USB转485的模块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5.h"

int main(void)
{
        u16 len;
    u8  time;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RS485_1_Init(9600);    //第一路485初始化

        while(1)
        {
                if(time>=50)                                        //time>=50表示500ms时间到
                {
                        time=0;                                         //清除计数位
                        RS485_1_printf("请您发送数据,以回车结尾\r\n");   //500ms时间到,发送提示信息
                }
                if(RS485_1_RX_STA&0x8000)                                  //RS485_1_RX_STA位15置位,表示接收完成
                {
                        len=RS485_1_RX_STA&0x3fff;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RS485_1_RX_BUF[len]='\0'   ;                           //加入结束符
                        RS485_1_printf("你发送的数据:%s\r\n",RS485_1_RX_BUF);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RS485_1_RX_STA=0;                                      //清除状态位
                }
                time++;                                             //计数+1
                delay_ms(10);                                       //延时10ms
        }
}

/*-------------------------------------------------*/
/*            RS485_1_1源文件,有2个函数              */
/*-------------------------------------------------*/
/* void RS485_1_1_Init(u32 bound)      485初始化串口5*/
/* void RS485_1_1_printf(char* fmt,...)485printf函数 */
/*-------------------------------------------------*/

#include "uart5.h"
#include "delay.h"

u8  RS485_1_RX_BUF[RS485_1_RXBUFF_SIZE];  //接收缓存区
u16 RS485_1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
/*函数名:初始化串口5-RS485_1                      */
/*参  数:bound:波特率                            */
/*返回值:无                                       */
/*-------------------------------------------------*/
void RS485_1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5,ENABLE);  //使能串口5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使能GPIOD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C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D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PD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ART5, &USART_InitStructure);                                      //按配置设置串口4

    USART_Cmd(UART5, ENABLE);                              //使能串口5
        USART_ClearFlag(UART5, USART_FLAG_TC);                        //清除标志位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接受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串口5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中断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配置设置

        RS485_1_RX_TX=0;                                                            //接收模式
}

/*-------------------------------------------------*/
/*函数名:第一路485的printf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

__align(8) u8  RS485_1_TX_BUF[RS485_1_TXBUFF_SIZE];

void RS485_1_printf(char* fmt,...)
{
        u16 i,length;

        va_list ap;
        va_start(ap,fmt);
        vsprintf((char*)RS485_1_TX_BUF,fmt,ap);
        va_end(ap);

        RS485_1_RX_TX=1;  //发送模式
        delay_ms(1);

        length=strlen((const char*)RS485_1_TX_BUF);
        while((UART5->SR&0X40)==0);
        for(i = 0;i < length;i ++)
        {
                UART5->DR = RS485_1_TX_BUF[i];
                while((UART5->SR&0X40)==0);
        }

        RS485_1_RX_TX=0;  //接收模式
        delay_ms(1);
}

7-第1路 RS485_1

网友A:
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2020-06-05):
RS485可以实现printf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