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刚刚入门我搞不懂怎么计算数码管段码

楼主(2018-11-28):
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数码管段码怎么办?这个不学直接用计算器算行吗,可是我还是想学会,老师视频上讲的二进制 我一时半会学不懂咋弄,各位师兄弟你们是怎么弄懂数码管段码的,我不想每次实践的时候都去查看一下段码,我要自己算出来。请教一下。

网友A:
你把一个数码管画出来,标上ABCDEFG,如果是共阴数码管的画就给相应的段写0,再转换成十六进制显示,共阳数码管的画就给相应的段写1,再转换成十六进制显示(或者直接取反)

网友B:
要分共阳和共阴

网友C:
明白IO,多看数码管段的资料

网友D:
数码管8个段,二进制一共八位,与之一一对应。

网友E:
用楼上的软件吧,蛮实用的,其实就是看共阳还是共阴,然后你画一个8字形图,标好abcdefg顺序,共阴的话,想显示几,就哪几横或竖亮,就是1,其它是0,再按顺序排好0和1即可

网友F:
数码管编码器很好用。。

网友G:
先看共阳还是共阴,然后你画一个8字形图,标好abcdefg顺序,共阴的话,想显示几,就哪几横或竖亮,就是1,其它是0,再按顺序排好0和1即可

网友H:
LED工具软件自动计算,或者一个字节按亮1灭0排序对应a~g各段写出对应的二进制码,再对应写出16进制码

网友I:
楼上的软件非常实用,收藏了

网友H:
有工具软件

网友J:
软件 软件
这年头谁还算他,要效率
自己下载一个

网友K:
一楼说的不错。其实数码管也不是很难的,你想他是按照那个LED组成的,然后,再在纸上画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个是多少了。

网友L:
点亮数码管还是要了解每段管子怎么点亮,单片机哪个IO口对应点亮什么管子。

网友M:
如果不是应付考试的话。没必要学得那么细。会收集会备注就行。时间要用到关键的地方。

网友N:
数码管就是由八个二极管组成的,用于显示要求的数字,分为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搞清楚数码管结构即A至G(还有小数点dp)的位置,然后知道各段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就能搞懂了,不难的

网友O:
这个好办,先看共阳还是共阴,然后你画一个8字形图,标好abcdefg顺序,共阴的话,想显示几,就哪几横或竖亮,就是1,其它是0,再按顺序排好0和1即可

网友P:
共阳数码管中,段位为低电平的时候对应段点亮,共阴数码管为高电平点亮,从最上面一个开始逆时针为ABCDEF中间为G小数点为H(DP),分别对应一个字节的地位到高位。

网友Q:
数码管你就想成一个个LED,你想要哪一个亮,根据你板子的共阳还是共阴,使用0或者1,
然后使用电脑自带的计算机计算出16进制
比如显示2,板子是共阴的
就是    a=1,b=1,c=0,d=1,e=1,f=0,g=1,h=0;
2进制就是    11011010;
16进制就是  0xda;

网友R:
楼上说不错,你也可以只记住共阳极段码表,在实际应用中如果碰到共阴极的话,直接取反就好了

网友S:
比如0x01就是0000 0001,0x02就是0000 0010,0x03就是0000 0011,具体怎么换算看百度二进制转16进制很简单,接下来看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数码管有7段,通过改变每一段亮灭实现不同的数字,然后你看你的开发版原理图,具体哪段连接到了那个IO口,就控制那个IO高电平/低电平.比如我想B和C亮实现数字1,经过查询该数码管是共阳,BC连接到了P1-1&P1-2,那么就把P1口置为10011111,换成16进制就是0x9f。赋值P1=0X9F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