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51单片机密码锁代码放到我的板子上出来的结果不对呢?

楼主(2018-11-28):
为什么这个代码放到我的板子上出来的结果不对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 6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Scl=P3^4;
sbit Sda=P3^5;
sbit Key=P3^6;
sbit ALAM=P2^1;
sbit YY=P2^4;
sbit open_led=P2^2;
bit operation=0;
bit pass=0;
bit ReInputEn=0;
bit s3_keydown=0;
bit key_disable=0;
uchar countt0,second;
void delay(uint x);
u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
uchar code start_line[]="password:      ";
uchar code name[]="Coded Management";
uchar code Correct[] ="   correct   ";
uchar code Error[]   ="    error    ";
uchar code codepass[]="    pass     ";
uchar code LockOpen[]="    true     ";
uchar code SetNew[]="SetNewWordEnable";
uchar code input[]="input:      ";
uchar code ResetOK[]="ResetPassWordOK";
uchar code initword[]="Init PassWord...";
uchar code Er_try[]="error,try again!";
uchar code again[]="input again:   ";
uchar InputData[6]; //?????????????
uchar CurrentPassWord[]={1,3,1,4,2,0};
uchar TempPassWord[6];
uchar N=0;
uchar ErrorCont;
uchar CorrectCont;
uchar ReInputCont;
uchar num,flag=0;
uchar code initpassword[6]={1,2,3,4,5,6};
void Delay5Ms()
{
unsigned int TempCyc=5552;
while(TempCyc--);
}
void Delay400Ms()
{
unsigned char TempCycA=5;
unsigned char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void mDelay(uint t)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Nop()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tart()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void Stop()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Ack()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void NoAck()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
   Sda=1;
  }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Scl=0;
}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 (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define yi 0x80
#define er 0x80+0x40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P0= com;
delay(1);
LCD1602_E = 1;
delay(5);
LCD1602_E = 0;;
}
void write_1602data(uchar dat)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P0= dat;
delay(1);
LCD1602_E = 1;
delay(5);
LCD1602_E = 0;
}
void lcd_init()
{
write_1602com(0x38);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06);
write_1602com(0x01);
}
unsigned char coding (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0x18):k=1;break;
   case(0x28):k=2;break;
   case(0x48):k=3;break;
   case(0x88):k='A';break;
   case(0X14):k=4;break;
   case(0X24):k=5;break;
   case(0X44):k=6;break;
   case(0X84):k='B';break;
   case(0X12):k=7;break;
   case(0X22):k=8;break;
   case(0X42):k=9;break;
   case(0X82):k='C';break;
   case(0X11):k='*';break;
   case(0X21):k=0;break;
   case(0x41):k='#';break;
   case(0x81):k='D';break;
}
return k;
}
unsigned char keynum()
{
unsigned char row,col,i;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
   row=P1^0xf0;
   i=0;
   P1=a[i];
   while(i<4)
   {
    if((P1&0xf0)!=0xf0)
    {
     col=~(P1&0xf0);
     break;
    }
    else
    {
     i++;
     P1=a[i];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row|col);
}
else return 0;
}
void One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
void Two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void Three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void DisplayOne()
{
write_1602com(yi+5+N);
write_1602data('*');
}
void DisplayOne()
{
write_1602com(yi+5+N);
write_1602data('*');
}
void DisplayChar()
{
uchar i;
if(pass==1)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a(LockOpen[i]);
  }
}
  else
  {
   if(N==0)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a(Error[i]);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a(start_line[i]);
    }
   }
  }
}
void DisplayInput()
{
unsigned char i;
if(CorrectCont==1)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a(input[i]);
  }
}
}
void ResetPassWord()
{
uchar i,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ThreeAlam();
}
else
{
  if(ReInputEn==1)
  {
   if(N==6)
   {
    ReInputCont++;
    if(ReInputCont==2)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i]==InputData[i])
       i++;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Error[j]);
       }
       ThreeAlam();
       pass=0;
       ReInputEn=0;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ResetOK[j]);
      }
      TwoAlam();
      WrToROM(TempPassWord,0,6);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
     OneAlam();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again[j]);
     }
     for(i=0;i<6;i++)
     {
      TempPassWord[i]=InputData[i];
     }
    }
    N=0;
   }
  }
}
}
void Alam_KeyUnable()
{
P1=0X00;
{
  ALAM=~ALAM;
  Delay5Ms();
}
}
void Cancel()
{
uchar i,j;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start_line[j]);
}
TwoAlam();
for(i=0;i<6;i++)
{
  InputData[i]=0;
}
Key=1;
ALAM=1;
flag=0;
operation=0;
pass=0;
ReInputEn=0;
ErrorCont=0;
CorrectCont=0;
ReInputCont=0;
open_led=1;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N=0;
}
void Ensure()
{
u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if(N==6)
{
  if(ReInputEn==0)
  {
   for(i=0;i<6;)
   {
    if(CurrentPassWord[i]==InputData[i])
    {
     i++;
    }
    else
    {
     ErrorCont++;
     if(ErrorCont==3)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a(Error[i]);
      }
      do
      Alam_KeyUnable();
      while(1);
     }
     else
     {
      TR0=1;
      key_disable=1;
      pass=0;
      break;
     }
    }
   }
   if(i==6)
   {
    CorrectCont++;
    if(CorrectCont==1)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LockOpen[i]);
     }
     TwoAlam();
     Key=0;
     flag=1;
     pass=1;
     TR0=0;
     open_led=0;
     for(j=0;j<100;j++)
     {
      InputData[i]=0;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SetNew[j]);
     }
     TwoAlam();
     ReInputEn=1;
     CorrectCont=0;
    }
   }
   else
   {
    if((InputData[0]==1)&&(InputData[1]==3)&&(InputData[2]==1)&&(InputData[3]==4)&&(InputData[4]==2)&&(InputData[5]==0))
    {
     WrToROM(initpassword,0,6);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initword[j]);
     }
     TwoAlam();
     Delay400Ms();
     TwoAlam();
     N=0;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Error[j]);
    }
    ThreeAlam;
    pass=0;
   }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Er_try[j]);
     }
     ThreeAlam;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Error[j]);
    }
    ThreeAlam;
    pass=0;
   }
   N=0;
   operation=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P1=0XFF;
TMOD=0X11;
TL0=0XB0;
TH0=0X3C;
EA=1;
ET0=1;
TR0=0;
Delay400Ms();
lcd_init();
write_1602com(yi);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a(name[i]);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a(start_line[i]);
}
write_1602com(er+9);
write_1602com(0x0f);
Delay5Ms();
N=0;
while(1)
{
  if(key_disable==1)
   Alam_KeyUnable();
  else
   ALAM=1;
  flag=0;
  if(flag==1)
  {
   YY=0;
   num++;
   if(num>20)
   {
    flag=0;
    num=0;
   }
  }
  KEY=keynum();
  if(KEY!=0)
  {
   if(key_disable==1)
   {
    second=0;
   }
   else
   {
    NUM=coding(KEY);
    {
     switch(NUM)
     {
      case ('A'):  ;break;
      case ('B'):     ;break;
      case ('C'):  ;break;
      case ('D'):
      ResetPassWord();break;
      case ('*'):Cancel();break;
      case ('#'):Ensure();break;
      default: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a(input[i]);
       }
       operation=0;
       if(N<6)
       {
        OneAlam();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write_1602data('*');
        }
        InputData[N]=NUM;
        N++;
       }
       else
       {
        N=6;
        break;
       }
      }
     }
    }
   }
  }
}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L0=0XB0;
TH0=0X3C;
countt0++;
if(countt0==20)
{
  countt0=0;
  second++;
  if(pass==1)
  {
   if(second==1)
   {
    open_led=1;
    TR0=0;
    TL0=0XB0;
    TH0=0X3C;
    second=0;
   }
  }
  else
  {
   if(second==3)
   {
    TR0=0;
    second=0;
    key_disable=0;
    s3_keydown=0;
    TL0=0XB0;
    TH0=0X3C;
   }
   else
    TR0=1;
  }
}
}

楼主:
自己当一楼

网友A:
你放一大段程序,谁有空看呢?
问题不明确嘛!
这个程序原来用的什么板子,电路是怎样的,你现在的板子是什么,电路是怎样的?你说的不对,是什么不对,哪里不对?
是你有问题呢,没有相关的重要信息,别人是没法帮你的。

网友B:
注意你的实际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太长的代码了,还没有注释,你的书写习惯要改,这种东西除了你自己,其他人看着太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长的代码了,还没有注释,你的书写习惯要改,这种东西除了你自己,其他人看着太吃力了

好嘞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一大段程序,谁有空看呢?
问题不明确嘛!
这个程序原来用的什么板子,电路是怎样的,你现在的板子是 ...

好嘞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你的实际电路是否有问题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