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485通信,串行调试助手发 送出来的数据单机就显示乱码

楼主(2018-11-28):
各位大侠:我做的单片机RS485通信板带显示的,2个板之间通信没问题,单片机向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也没问题,但是,串行调试助手发 送出来的数据单机就显示乱码,求各位大侠指点,为什么单片机接收的不是我输入的数据?

网友A:
可能是你程序上设置了  回车换行。或者说,你波特率,校验位那些,检查一遍吧。还有注意是二进制发送还是十六进制发送

网友B:
调试过串口调试助手,hex发送与发送新行未选,选了就发送不了,发送的结果是这样,一个八位数据,发送之后,收到的数据总是将4,5两位置为1(也有可能是6,7两位,具体记不清楚),比如发送0000 0001,收到的是0011 0001,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发送的时候 有个选项  十六进制 还是 文本 看一下

网友D:
先看看串口参数是不是一样   波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校验

楼主(2019-05-21):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