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机器人,烧写GRBL 0.9I固件,舵机还是没反应,求救

楼主(2018-11-28):
自己做写字机器人,烧写GRBL 0.9I固件,舵机还是没反应,软件测试Z轴,进步机轻微震动,舵机无任何反应,求救

网友A:
没有任何图怎么救

网友B:
不上图片,怎么知道你接线对不对,也不知道你的设计有没有问题。这样没人能帮你解决。

楼主:
第一次发帖,没经验,各位见谅

自制,有点糙

自制,有点糙

楼主:
有没有改好的舵机固件可以直接用的,推荐下

网友C:
把所有的跳线帽插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改好的舵机固件可以直接用的,推荐下

0.9i就是改好的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C:
我做了可以用的

网友D(2019-01-09):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用的grbl 0.9j固件

网友E:
axidraw的写字机吗,还是雕刻机?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下面是axidraw的写字机固件,有要的可以下载看下。舵机接Z-端口,其他接线不变!

axidraw的写字机固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用的grbl 0.9j固件

grbl 0.9j固件是雕刻机用,Z-端口接TTL调制激光器输出端。写字机用不了这个固件!

网友E:
从第一张图看,线接错误。舵机接到Z+了,因该接Z-。

网友F(2019-03-11):
引用 网友E:
从第一张图看,线接错误。舵机接到Z+了,因该接Z-。

你好,你的这个固件刷不上怎么办

网友G:
没有用找不到固件

网友H:
你好可以加QQ问一下这个写字机的固件吗,以及源代码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从第一张图看,线接错误。舵机接到Z+了,因该接Z-。

Z+和Z-不是通的吗?

网友J(2020-03-06):
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20-12-04):
我的写字机也是舵机颤动,再其他视频上看到,这个舵机有的接z+,有的接z-现在有些摸不清了,前提是做写字机,代自动抬笔的这种,不是控制激光头做雕刻的。

网友L(2021-07-31):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用的grbl 0.9j固件

哪里下载的软件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C:
0.9i就是改好的可以直接用的

0.9i是corexy的,如果用xy结构怎么办?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M:
可能是接线错了,到网上搜一下接线图试试。

网友N:
太牛了吧,居然用和木板来做!!

网友O(2023-08-16):
正需要刷固件

网友P:
这里的伙计们不是一般的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