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能用3个外部中断吗?

楼主:
请问单片机能用3个外部中断吗?请问单片机能用3个外部中断吗?请问单片机能用3个外部中断吗?v

网友A(2018-11-29):
51子系统只有两个外部中断INT0和INT1,其他增强型的单片机可以有多个外部中断,具体要查看芯片说明

网友B:
这主要是看你用的单片机芯片,它有没有这么多外部中断——看芯片手册。
例如:STC89C52RC、STC89C52、STC90C51RC系列,就有四个外部中断

而STC12C5A60S2系列,就只有两个外部中断了,虽然它的中断源还多些

更高级一点的单片机,如STC15、STC8系列,有的多达五个外部中断。

你看手册,就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去使用它们。

网友C:
主要看芯片

网友D:
51只有两个外部中断,stc8系列要多一点。可以试试

网友E:
      利用定时 / 计数器 0 或定时 / 计数器 1 的 Tx 端口改造成外部中断源输入端口的应用设计。
      在某些应用系统中常会出现原有的两个外部中断源 INT0 和 INT1 不够用,而定时 / 计数器有多余,则可将 Tx 用于增加的外部中断源。现选择定时 / 计数器 1 为对外部事件计数模式工作方式 2(自动再装入),设置计数初值为 FFH,则 T1 端口输入一个负跳变脉冲,计数器即回 0 溢出,置位对应的中断请求标志位 TF1为 1,向主机请求中断处理,从而达到了增加一个外部中断源的目的。

网友F:
芯片决定外部中断的数量,所以还是得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G:
这主要是看你用的单片机芯片,它有没有这么多外部中断,这个要查芯片手册

网友H:
楼主没说什么芯片,提供芯片型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