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V7670拍照程序

楼主:
基于OV7670拍照程序,100%可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ov7670cf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ccb.h"
#include "exti.h"

//初始化OV7670
//返回0:成功
//返回其他值:错误代码
u8 OV7670_Init(void)
{
        u8 temp;
        u16 i=0;
        //设置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相关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PA8 输入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 //PC0~7 输入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SWD

        SCCB_Init();                        //初始化SCCB 的IO口
        if(SCCB_WR_Reg(0x12,0x80))return 1;        //复位SCCB
        delay_ms(50);
        //读取产品型号
        temp=SCCB_RD_Reg(0x0b);
        if(temp!=0x73)return 2;
        temp=SCCB_RD_Reg(0x0a);
        if(temp!=0x76)return 2;
        //初始化序列
        for(i=0;i<sizeof(ov7670_init_reg_tbl)/sizeof(ov7670_init_reg_tbl[0]);i++)
        {
                   SCCB_WR_Reg(ov7670_init_reg_tbl[i][0],ov7670_init_reg_tbl[i][1]);
          }
           return 0x00;         //ok
}
////////////////////////////////////////////////////////////////////////////
//OV7670功能设置
//白平衡设置
//0:自动
//1:太阳sunny
//2,阴天cloudy
//3,办公室office
//4,家里home
void OV7670_Light_Mode(u8 mode)
{
        u8 reg13val=0XE7;//默认就是设置为自动白平衡
        u8 reg01val=0;
        u8 reg02val=0;
        switch(mode)
        {
                case 1://sunny
                        reg13val=0XE5;
                        reg01val=0X5A;
                        reg02val=0X5C;
                        break;
                case 2://cloudy
                        reg13val=0XE5;
                        reg01val=0X58;
                        reg02val=0X60;
                        break;
                case 3://office
                        reg13val=0XE5;
                        reg01val=0X84;
                        reg02val=0X4c;
                        break;
                case 4://home
                        reg13val=0XE5;
                        reg01val=0X96;
                        reg02val=0X40;
                        break;
        }
        SCCB_WR_Reg(0X13,reg13val);//COM8设置
        SCCB_WR_Reg(0X01,reg01val);//AWB蓝色通道增益
        SCCB_WR_Reg(0X02,reg02val);//AWB红色通道增益
}
//色度设置
//0:-2
//1:-1
//2,0
//3,1
//4,2
void OV7670_Color_Saturation(u8 sat)
{
        u8 reg4f5054val=0X80;//默认就是sat=2,即不调节色度的设置
        u8 reg52val=0X22;
        u8 reg53val=0X5E;
        switch(sat)
        {
                case 0://-2
                        reg4f5054val=0X40;
                        reg52val=0X11;
                        reg53val=0X2F;
                        break;
                case 1://-1
                        reg4f5054val=0X66;
                        reg52val=0X1B;
                        reg53val=0X4B;
                        break;
                case 3://1
                        reg4f5054val=0X99;
                        reg52val=0X28;
                        reg53val=0X71;
                        break;
                case 4://2
                        reg4f5054val=0XC0;
                        reg52val=0X33;
                        reg53val=0X8D;
                        break;
        }
        SCCB_WR_Reg(0X4F,reg4f5054val);        //色彩矩阵系数1
        SCCB_WR_Reg(0X50,reg4f5054val);        //色彩矩阵系数2
        SCCB_WR_Reg(0X51,0X00);                        //色彩矩阵系数3
        SCCB_WR_Reg(0X52,reg52val);                //色彩矩阵系数4
        SCCB_WR_Reg(0X53,reg53val);                //色彩矩阵系数5
        SCCB_WR_Reg(0X54,reg4f5054val);        //色彩矩阵系数6
        SCCB_WR_Reg(0X58,0X9E);                        //MTXS
}
//亮度设置
//0:-2
//1:-1
//2,0
//3,1
//4,2
void OV7670_Brightness(u8 bright)
{
        u8 reg55val=0X00;//默认就是bright=2
          switch(bright)
        {
                case 0://-2
                        reg55val=0XB0;
                        break;
                case 1://-1
                        reg55val=0X98;
                        break;
                case 3://1
                        reg55val=0X18;
                        break;
                case 4://2
                        reg55val=0X30;
                        break;
        }
        SCCB_WR_Reg(0X55,reg55val);        //亮度调节
}
//对比度设置
//0:-2
//1:-1
//2,0
//3,1
//4,2
void OV7670_Contrast(u8 contrast)
{
        u8 reg56val=0X40;//默认就是contrast=2
          switch(contrast)
        {
                case 0://-2
                        reg56val=0X30;
                        break;
                case 1://-1
                        reg56val=0X38;
                        break;
                case 3://1
                        reg56val=0X50;
                        break;
                case 4://2
                        reg56val=0X60;
                        break;
        }
        SCCB_WR_Reg(0X56,reg56val);        //对比度调节
}
//特效设置
//0:普通模式
//1,负片
//2,黑白
//3,偏红色
//4,偏绿色
//5,偏蓝色
//6,复古
void OV7670_Special_Effects(u8 eft)
{
        u8 reg3aval=0X04;//默认为普通模式
        u8 reg67val=0XC0;
        u8 reg68val=0X80;
        switch(eft)
        {
                case 1://负片
                        reg3aval=0X24;
                        reg67val=0X80;
                        reg68val=0X80;
                        break;
                case 2://黑白
                        reg3aval=0X14;
                        reg67val=0X80;
                        reg68val=0X80;
                        break;
                case 3://偏红色
                        reg3aval=0X14;
                        reg67val=0Xc0;
                        reg68val=0X80;
                        break;
                case 4://偏绿色
                        reg3aval=0X14;
                        reg67val=0X40;
                        reg68val=0X40;
                        break;
                case 5://偏蓝色
                        reg3aval=0X14;
                        reg67val=0X80;
                        reg68val=0XC0;
                        break;
                case 6://复古
                        reg3aval=0X14;
                        reg67val=0XA0;
                        reg68val=0X40;
                        break;
        }
        SCCB_WR_Reg(0X3A,reg3aval);//TSLB设置
        SCCB_WR_Reg(0X68,reg67val);//MANU,手动U值
        SCCB_WR_Reg(0X67,reg68val);//MANV,手动V值
}
//设置图像输出窗口
//对QVGA设置。
void OV7670_Window_Set(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
        u16 endx;
        u16 endy;
        u8 temp;
        endx=sx+width*2;        //V*2
        endy=sy+height*2;
        if(endy>784)endy-=784;
        temp=SCCB_RD_Reg(0X03);                                //读取Vref之前的值
        temp&=0XF0;
        temp|=((endx&0X03)<<2)|(sx&0X03);
        SCCB_WR_Reg(0X03,temp);                                //设置Vref的start和end的最低2位
        SCCB_WR_Reg(0X19,sx>>2);                        //设置Vref的start高8位
        SCCB_WR_Reg(0X1A,endx>>2);                        //设置Vref的end的高8位

        temp=SCCB_RD_Reg(0X32);                                //读取Href之前的值
        temp&=0XC0;
        temp|=((endy&0X07)<<3)|(sy&0X07);
        SCCB_WR_Reg(0X17,sy>>3);                        //设置Href的start高8位
        SCCB_WR_Reg(0X18,endy>>3);                        //设置Href的end的高8位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ic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有帧中断更新?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if(lcddev.id==0X1963)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240)/2,(lcddev.height-320)/2,240,32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5310)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320)/2,(lcddev.height-240)/2,320,24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OV7670_RCK_H;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_H;
                for(j=0;j<76800;j++)
                {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LCD->LCD_RAM=color;
                }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文件名自增(避免覆盖)
//组合成:形如"0:PHOTO/PIC13141.bmp"的文件名
void camera_new_pathname(u8 *pname)
{
        u8 res;
        u16 index=0;
        while(index<0XFFFF)
        {
                sprintf((char*)pname,"0:PHOTO/PIC%05d.bmp",index);
                res=f_open(ftemp,(const TCHAR*)pname,FA_READ);//尝试打开这个文件
                if(res==FR_NO_FILE)break;                //该文件名不存在=正是我们需要的.
                index++;
        }
}

int main(void)
{
        u8 res;
        u8 *pname;                                //带路径的文件名
        u8 key;                                        //键值
        u8 i;
        u8 sd_ok=1;                                //0,sd卡不正常;1,SD卡正常.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
         Show_Str(30,50,200,16,"战舰STM32F1开发板",16,0);
        Show_Str(30,70,200,16,"照相机实验",16,0);
        Show_Str(30,90,200,16,"KEY0:拍照",16,0);
        Show_Str(30,110,200,16,"正点原子@ALIENTEK",16,0);
        Show_Str(30,130,200,16,"2015年1月20日",16,0);
        res=f_mkdir("0:/PHOTO");                //创建PHOTO文件夹
        if(res!=FR_EXIST&&res!=FR_OK)         //发生了错误
        {
                Show_Str(30,150,240,16,"SD卡错误!",16,0);
                delay_ms(200);
                Show_Str(30,170,240,16,"拍照功能将不可用!",16,0);
                sd_ok=0;
        }else
        {
                Show_Str(30,150,240,16,"SD卡正常!",16,0);
                delay_ms(200);
                Show_Str(30,170,240,16,"KEY0:拍照",16,0);
                sd_ok=1;
        }
         pname=mymalloc(SRAMIN,30);        //为带路径的文件名分配30个字节的内存
         while(pname==NULL)                        //内存分配出错
         {
                Show_Str(30,190,240,16,"内存分配失败!",16,0);
                delay_ms(200);
                LCD_Fill(30,190,240,14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Show_Str(30,190,240,16,"OV7670 错误!",16,0);
                delay_ms(200);
            LCD_Fill(30,190,239,206,WHITE);
                delay_ms(200);
        }
         Show_Str(30,190,200,16,"OV7670 正常",16,0);
        delay_ms(1500);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2,176,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LCD_Clear(BLACK);
         while(1)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if(key==KEY0_PRES)
                {
                        if(sd_ok)
                        {
                                LED1=0;        //点亮DS1,提示正在拍照
                                camera_new_pathname(pname);//得到文件名
                                if(bmp_encode(pname,(lcddev.width-240)/2,(lcddev.height-320)/2,240,320,0))//拍照有误
                                {
                                        Show_Str(40,130,240,12,"写入文件错误!",12,0);
                                }else
                                {
                                        Show_Str(40,130,240,12,"拍照成功!",12,0);
                                        Show_Str(40,150,240,12,"保存为:",12,0);
                                         Show_Str(40+42,150,240,12,pname,12,0);
                                         BEEP=1;        //蜂鸣器短叫,提示拍照完成
                                        delay_ms(100);
                                 }
                        }else //提示SD卡错误
                        {
                                Show_Str(40,130,240,12,"SD卡错误!",12,0);
                                 Show_Str(40,150,240,12,"拍照功能不可用!",12,0);
                         }
                          BEEP=0;//关闭蜂鸣器
                        LED1=1;//关闭DS1
                        delay_ms(1800);//等待1.8秒钟
                        LCD_Clear(BLACK);
                }else delay_ms(5);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i++;
                if(i==40)//DS0闪烁.
                {
                        i=0;
                        LED0=!LED0;
                 }
        }
}

网友A(2018-12-21):
请问楼主的摄像头是带有fifo吗,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