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音盒程序和与仿真原理图

楼主(2018-11-29):
八音盒程序和与原理图见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定义按key1可切换花样
sbit key2=P3^3;//定义按key2可切换歌曲
sbit fm=P3^5;//蜂鸣器连续的IO口,接蜂鸣器的管脚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P2^2;
uchar i;
uchar Tong_index=0;//音乐片段索引音符索引
uchar song_index=0;
uchar *discode;//暂存LCD需要显示的歌名
uchar *song_Tone,*song_Time;
uchar code dis1[]={"song1"};//第一首歌名,dis1~dis4位LCD第一行要显示的歌名;
uchar code dis2[]={"song2"};
uchar code dis3[]={"song3"};
uchar code dis4[]={"song4"};
uchar code dis[]={"K1:Down K2:Up"};        //第二行显示的内容
uint code Tong_tab[]={62018,62401,62491,62895,63184,63441,63506,63773,
63965,64137,64215,64360,64488,64603,64654,64751,64836,64876,64948,65012,65067,65535};
//---------------------------简谱---------------------------------------
//编程规则:字节高位是简谱,低位是持续时间,代表多少个十六分音符。
//1-7代表中央C调,8-E代表高八度,0代表停顿
//最后的0是结束标志
//uchar code song1_Tone[]={         //        歌曲1的演奏音符
//11,9,11,14,12,14,12,11,11,7,8,9,8,7,8,
//11,9,11,14,13,12,14,11,11,7,8,9,6,7,
//12,14,14,13,12,13,14,12,13,14,12,12,11,10,7,8,
//11,9,11,14,13,12,14,11,11,8,9,10,6,7,0xff};//结束标志
//uchar code song1_Time[]={ // 歌曲1的节拍频率
//4,2,2,8,4,2,2,8,4,2,2,4,2,2,12,
//4,2,2,4,2,4,4,8,4,2,2,4,2,12,
//4,4,8,4,2,2,8,2,2,2,2,2,2,2,2,16,
//4,2,2,4,2,4,4,8,4,2,2,4,2,12,0xff};
//uchar code song2_Tone[]={         //        歌曲2的演奏音符
//7,8,9,7,7,8,9,7,9,10,11,9,10,11,
//11,12,11,10,9,7,11,12,11,10,9,7,7,4,7,7,4,7,0xff};//结束标志
//uchar code song2_Time[]={ // 歌曲2的节拍频率
//4,4,4,4,4,4,4,4,4,4,8,4,4,8,
//2,2,2,2,4,4,2,2,2,2,4,4,4,4,8,4,4,8,0xff};
//uchar code song3_Tone[]={         //        歌曲3的演奏音符
//7,7,7,8,9,9,9,9,10,11,12,12,11,10,9,11,11,8,9,7,
//7,7,7,8,11,9,9,9,10,11,12,12,11,10,9,11,11,8,9,7,0xff};//结束标志
//uchar code song3_Time[]={ // 歌曲3的节拍频率
//2,2,2,2,4,2,2,2,2,4,2,2,2,2,4,2,2,2,2,4,
//2,2,2,2,4,2,2,2,2,4,2,2,2,2,4,2,2,2,2,5,0xff};
//uchar code song4_Tone[]={         //        歌曲4的演奏音符
//5,9,9,9,9,8,7,8,7,6,5,12,12,12,12,12,11,
//2,11,11,10,9,9,12,12,11,9,8,7,8,7,6,5,9,
//2,7,7,6,5,9,8,7,6,4,12,0xff};//结束标志
//uchar code song4_Time[]={ // 歌曲4的节拍频率
//2,2,2,2,2,2,2,2,2,2,8,2,2,2,2,4,2,
//2,2,2,2,8,2,2,2,2,4,2,2,2,2,2,4,2,
//2,2,2,2,4,2,2,2,2,2,8,0xff};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a;
         while(ms--)
                 {
                 for(a=230;a>0;a--);
                 }

}
uchar Busy_Check(void)//测试LED忙碌状态
{
        uchar LCD_Status;
        rs=0;
        rw=1;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Status=P0&0x80;
         ep=0;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led_wemd(uchar cmd)//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while(Busy_Check());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0=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0x8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Busy_Check());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0=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设定
{
lcd_wcmd(0x38); //设置显示格式为16*2行显示,5*8点阵,8位

delay(1);
lcd_wcmd(0x0C);        //0x0c-显示开关设置
delay(1);
lcd_wcmd(0x06);        //0x06读写后指针+1
delay(1);
lcd_wcmd(0x01);//清除lcd显示内容
}
//----------------------------简谱音调对应的定时器初值---------------------------
//适合11.0592M的晶振,对定时器置入的初值
uchar code cuzhi[]={
         0xff,0xff,//占位用的,没有实际的意义
         0xFC,0x8E,//中央C调1-7
         0xFC,0xED,
         0xFD,0x43,
         0xFD,0x6A,
         0xFD,0xB3,
         0xFD,0xF3,
         0xFE,0x2D,
         0xFE,0x47,        //高八度1-7
         0xFE,0x76,
         0xFE,0xA1,
         0xFE,0xC7,
         0xFE,0xD9,
         0xFE,0xF9,
         0xFF,0x16
         };
uchar yinyue[]={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0,0x0};
//将音调转化为对应的LED样式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65MS,即十六分音符
void song();
void beep();//蜂鸣器叫一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ms(100);
if(INT0==0)
        {
                TR0=0;
                if(song_index>5)
                {
                song_index=5;
                }
                 else{song_index++;}
                 if(song_index==1)
                 {temp=songl[i];discode=dis2;}
                 if(song_index==2)
                 {temp=song2[i];discode=dis3;}
                 if(song_index==3)
                 {temp=song3[i];discode=dis4;}
                 if(song_index==4)
                 {temp=song4[i];discode=dis1;song_index=0;}
                 TR0=1;
                 i=0;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
  delayms(100);
if(INT1==0)
        {
                TR1=0;
                if(song_index<1)
                {
                song_index=0;
                }
                 else{song_index--;}
                 if(song_index==1)
                 {temp=song[i];discode=dis2;}
                 if(song_index==2)
                 {temp=song2[i];discode=dis3;}
                 if(song_index==3)
                 {temp=song3[i];discode=dis4;}
                 if(song_index==4)
                 {temp=song4[i];discode=dis1;song_index=0;}
                 TR0=1;
                 i=0;
        }
}

//---------------.按照51单片机的中断向量顺序编的号,也是缺省状态下的优先级------------
//外部中断0 interrupt 0
//定时器0     interrupt 1
//外部中断1 interrupt 2
//定时器1     interrupt 3
//串口中断   interrupt 4
//定时器2     interrupt 5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用于产生各种音调 定时器0
{
        TH0=Tone_tab[Tone_index]/256;//重置T0定时初值
        TL0=Tone_tab[Tone_index]%256;
        fm=~fm;
}
void LCD_disp(void)
{
        uchar i;
        lcd_pos(0);
        i=0;
        while(discode!='\0')
        {
                lcd_wdat(discode[i]);
                i++;
        }
        lcd_pos(0x40);
        i=0;
        while(dis[i]!='\0')
        {
        lcd_wdat(dis[i]);
        i++;
        }
}
void int_init(void)
{
TMOD=0x01;
ET0=1;//允许Timer0中断
EX0=1;//允许INT0中断
IT0=1; //INT0为边沿触发
EX1=1;
IT1=1;
EA=1;
TR0=0; //Timer0停止
}
void main(void)
{
int_init();
song_Tone=song1_Tone;
song_Time=song1_Time;
discode=dis1;
lcd_init();
        while(1)
        {
                LCD_disp();
                Tone_index=song_Tone[i];
                if(Tone_index==0xFF)
                {
                        i=0;
                        TR0=0;
                }
                TR0=1;
                delayms(song_Time[Tone_index]*60);
                TR0=0
                i++
        }
}

网友A(2020-12-16):
这个程序有错误呀

网友B:
故意改错。。。

网友C:
这个是电子琴吗

网友D(2021-07-03):
程序全是错误  改完都够我再编两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