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录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18-11-29):
首先单片机型号是否选对我们的是STC12c5A32S2
其次串口是否选对
第三看下载器上RXD,TXD是否线结对
第四若线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先点击下载/编程然后把接下载器一端的地线也就是GND线拔一下再接上
最后实在不行的话说明你这块板板烧了,去某宝上再买一个吧。

网友A(2019-02-05):
插拔接地的线就解决了

网友B(2021-07-09):
感谢楼主分享   之前我一直把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