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DS3231实时时钟PADS9.5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2018-11-29):
实时时钟资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15f104w.h"
#include "I2C.h"
#include "Led_can.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16位无符号整型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8位无符号整型数

#define E2PROM_WriteAddress 0xAE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SALARM1ECOND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ARM1MINUTE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ARM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ARM1WEEK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ARM2MINUTE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ARM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ARM2WEEK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define BSY                 2       //忙
#define OSF                 7       //振荡器停止标志
#define DS3231_XTAL         0x10    //晶体老化寄存器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高2位)

sbit BP = P1^5;         //秒数码管驱动
sbit KEY1 =        P1^5;  //按键输入引脚

u8  Time[18];          //时钟数值缓冲区
bit BiaoJi=0;          //读实时时钟标记
bit BianJi_c=0;          //长按键标记
bit BianJi_d=0;          //短按键标记
u8 BianJi=0;          //编辑模式标记
u8 L_u[4]={2,3,4,5};//数码管显示第几时钟缓冲区
u8 ling=0;              //数码管首位是否显示零标记
bit WenDu = 0;          //温度转换标记

void ConfigTimer0(u8 ms);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void write_byte(u8 addr, u8 write_data);//DS3231_写一个字节数据到时钟芯片
u8 read_byte(u8 random_addr);           //DS3231_读一个字节数据到时钟芯片
void write_byte_E2( u8 write_data);     //E2PROM-写一个字节数据到时钟芯片
u8 read_byte_E2();                      //E2PROM-读一个字节数据到时钟芯片
u8 BCD2HEX(u8 val);                     //BCD转换为Byte
u8 HEX2BCD(u8 val);                     //B码转换为BCD码
void anjian();                                                     //按钮扫描         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void Anjian_d(u8 addr, u8 map);         //短按键处理—子程序

void main()
{
     u8 map;
         u16 wend;

         EA = 1;      //开总中断
         Led_cu();         //数码管初始化
         ConfigTimer0(5);   //配置T0定时

         ling=read_byte_E2();         //E2PROM读出数据—数码管首位是否显示零标记
     //初始化实时时钟,小时采用24小时制
         write_byte(DS3231_CONTROL, 0x1C);              //控制寄存器  DS3231_CONTROL
     write_byte(DS3231_STATUS, 0x00);               //状态寄存器  DS3231_STATUS
         //write_byte(DS3231_SECOND,HEX2BCD(30)); //修改秒
     //write_byte(DS3231_MINUTE,HEX2BCD(30)); //修改分
         //write_byte(DS3231_HOUR,HEX2BCD(16));   //修改时
         //write_byte(DS3231_DAY,HEX2BCD(1));     //修改日
         //write_byte(DS3231_MONTH,HEX2BCD(12));  //修改月
         //write_byte(DS3231_YEAR,HEX2BCD(17));   //修改年

     while(1)
         {         //读取时钟芯片并写进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if(BiaoJi == 1)
                 {      BiaoJi = 0;

                                map=read_byte(DS3231_SECOND);     //读秒
                            map=BCD2HEX(map);
                                Time[0]=map%10;
                                Time[1]=map/10%10;
                            map=read_byte(DS3231_MINUTE);     //读分
                            map=BCD2HEX(map);
                                Time[2]=map%10;
                                Time[3]=map/10%10;
                                map=read_byte(DS3231_HOUR)&0x3f;  //读小时 24小时制
                            map=BCD2HEX(map);
                                Time[4]=map%10 ;
                                Time[5]=map/10%10 ;

                                //map=read_byte(DS3231_WEEK );      //读星期
                                //Time[6]=map
                                //map=read_byte(DS3231_DAY);        //读日
                            //map=BCD2HEX(map);
                                //Time[8]=map%10
                                //Time[9]=map/10%10
                            //map=read_byte(DS3231_MONTH);      //读月
                            //map=BCD2HEX(map);
                                //Time[10]=map%10
                                //Time[11]=map/10%10
                                //map=read_byte(DS3231_YEAR);       //读年
                            //map=BCD2HEX(map);
                                //Time[12]=map%10
                                //Time[13]=map/10%10

                                if((ling==0) && (Time[L_u[3]]==0))         //判断数码管首位零是否显示
                                Led_buff[3]        = 0xff;
                                else
                                Led_buff[3]        = Led_Char[ Time[L_u[3]]];
                                Led_buff[2]        = Led_Char[ Time[L_u[2]]];
                                Led_buff[1]        = Led_Char[ Time[L_u[1]]];
                                Led_buff[0]        = Led_Char[ Time[L_u[0]]];

                 }
                 //读取温度并写进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if(WenDu == 1)
                 {            WenDu = 0;
                                                //零上温度转换
                                map=read_byte(DS3231_TEMPERATUREH);    //温度高字节—整数位
                                   if((map&0x80)==0)                //判断首字节为1即为        零下温度
                                   {   Led_buff[0] = 0xa7;
                                    Time[16]=map%10        ;
                                    Time[17]=map/10%10;
                                        map=read_byte(DS3231_TEMPERATUREL);    //温度低字节—小数位
                                    map=(map>>6)*25;  //由于分辨率为0.25        所以扩大25倍便于显示
                                        Time[14]=map%10;
                                        Time[15]=map/10%10;
                                }
                                   else         //零下温度转换—零下是以2的补码形式存储的
                                {        Led_buff[0] = 0xa6;
                                        wend=map;                 //单字节转换双字节
                                        wend=wend<<2;         //移出两位放温度的低位
                                        map=read_byte(DS3231_TEMPERATUREL);    //读温度低字节
                                        map=map>>6;                 //由于2位放在头两位上,移到低位
                                        wend=wend+map;         //组成10位的2进制的温度编码
                                        wend=(~wend)+1;         //负数是以2的补码形式存储的,转为原码
                                        wend=wend&0x03ff;//10位的2进制的温度编码,截去无用位
                                        map= wend&0x0003;//分离低两位,作为小数位
                                        map= map*25;          //由于分辨率为0.25        所以扩大25倍便于显示
                                        Time[14]=map%10;
                                        Time[15]=map/10%10;
                                        wend=wend>>2;         //整数位处理
                                        Time[16]=wend%10;
                                    Time[17]=wend/10%10;
                                }

                                if((ling==0) && (Time[L_u[17]]==0))         //判断数码管首位零是否显示
                                Led_buff[3]        = 0xff;
                                else
                                Led_buff[3]        = Led_Char[ Time[17]]; //整数位显示两位
                                Led_buff[2]        = Led_Char[ Time[16]];
                                Led_buff[1]        = Led_Char[ Time[15]]; //小数位显示一位

                                write_byte(DS3231_CONTROL, 0x3C);  //温度强制转换—准备下次读取
                 }

                 //长按键处理
         if(BianJi_c==1)
                 {           BianJi_c=0;
                                KEY1=1;
                                 BianJi++;
                                if(BianJi==1)         //进入温度显示
                            {  WenDu = 1; }
                                if(BianJi==2)        //进入首位数码管修改位
                            {        Led_buff[3]        = Led_Char[ Time[L_u[3]]];
                                        Led_buff[2]        = 0xbf;
                                        Led_buff[1]        = 0xbf;
                                        Led_buff[0]        = 0xbf;
                            }
                                if(BianJi==3)  //进入第二位数码管修改位
                            {        Led_buff[3]        = 0xbf;
                                        Led_buff[2]        = Led_Char[ Time[L_u[2]]];
                                        if(Time[L_u[3]]==2 && Time[L_u[2]]>3) //若为24小时制 首位为2则压缩次位的修改范围
                                        {   Time[L_u[2]]=3;
                                                Anjian_d(L_u[2],3);
                                        }
                            }
                            if(BianJi==4)  //进入第三位数码管修改位
                            {        Led_buff[2]        = 0xbf;
                                        Led_buff[1]        = Led_Char[ Time[L_u[1]]];
                            }
                                if(BianJi==5)  //进入第四位数码管修改位
                            {        Led_buff[1]        = 0xbf;
                                    Led_buff[0]        = Led_Char[ Time[L_u[0]]];
                            }
                                if(BianJi==6)  //进入数码管首位零是否显示,修改选项         显示零:ON         不显示零:OFF
                                 {    if(ling==0)
                                          {        Led_buff[3]        = 0xff;
                                                Led_buff[2]        = 0xC0;
                                                Led_buff[1]        = 0x8E;
                                                Led_buff[0]        = 0x8E;
                                          }
                                          else
                                          {        Led_buff[3]        = 0xff;
                                                Led_buff[2]        = 0xff;
                                                Led_buff[1]        = 0xC0;
                                                Led_buff[0]        = 0xc8;
                                          }
                                }
                                if(BianJi==7)  //退出编辑模式
                            { BianJi=0; }

                 }
                 //短按键处理
         if(BianJi_d==1)
                 {          BianJi_d=0;
                                if(BianJi==1) //退出编辑模式
                            {        BianJi=0;  }
                                if(BianJi==2) //首位数码管修改位
                            {  Anjian_d(L_u[3],2);}
                                if(BianJi==3) //第二位数码管修改位
                            {        if(Time[L_u[3]]==2 )
                                        { Anjian_d(L_u[2],3); }
                                    else
                                    { Anjian_d(L_u[2],9); }

                            }
                            if(BianJi==4) //第三位数码管修改位
                            {  Anjian_d(L_u[1],5); }
                                if(BianJi==5) //第四位数码管修改位
                            {  Anjian_d(L_u[0],9); }
                                if(BianJi==6) //进入数码管首位零是否显示,修改选项         显示零:ON         不显示零:OFF
                            {
                                          if(ling==0)
                                          {        ling = 1;
                                            Led_buff[3]        = 0xff;
                                                Led_buff[2]        = 0xff;
                                                Led_buff[1]        = 0xC0;
                                                Led_buff[0]        = 0xc8;
                                                write_byte_E2(ling);
                                          }
                                          else
                                          {        ling = 0;
                                            Led_buff[3]        = 0xff;
                                                Led_buff[2]        = 0xC0;
                                                Led_buff[1]        = 0x8E ;
                                                Led_buff[0]        = 0x8E;
                                                write_byte_E2(ling);
                                  }
                        }

                 }

         }

}

//短按键处理
void Anjian_d(u8 addr, u8 map)
{
         u8 i;

     Time[addr]++; //时间变量
         if(Time[addr]>map)         //时间变量最大值
         Time[addr]=0;
         if((addr%2)==0)  //计算传入值时十位或个位  0:各位  1:十位
         i = Time[addr+1]*10+Time[addr]; //十位个位组成数值待写入DS3231
         else
         i = Time[addr]*10+Time[addr-1]; //十位个位组成数值待写入DS3231
         Led_buff[5-BianJi] = Led_Char[ Time[addr]]; //修改的值显示到数码管上
         write_byte(addr/2,HEX2BCD(i)); //写入DS3231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8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20000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H0 = (u8)(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L0 = (u8)tmp;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中断定义为5毫秒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Di;
         //非编辑模式进入
         if(BianJi==0)
         {
             Di++;
                 if(Di==100)
                 {BP=1;}          //秒显示赋值 0.5秒
                 if(Di==200)
                 {
                     Di=0;
                     BiaoJi=1; //一秒一次读DS3231时间,并写入数码管缓冲区的标记
                         BP=0;           //秒显示赋值 0.5秒
                 }
         }
         //编辑模式(1)进入
         if(BianJi==1)
         {        Di++;
                if(Di==200)
                { Di=0; WenDu = 1;}        //一秒一次读DS3231温度,并写入数码管缓冲区的标记
         }

     Led_can();         //数码管刷新
         anjian();         //按键扫描
         WDT_CONTR=0x37;           //看门狗刷新  8.4S

}
//E2PROM-写一个字节数据到时钟芯片
void write_byte_E2( u8 write_data)
{

     I2CStart();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
     I2CWrite(E2PROM_WriteAddress);  //<<<<I2C总线写操作  E2PROM-器件码
     I2CWrite(0);     //                                   E2PROM-存储空间高八位地址
         I2CWrite(1);     //                                   E2PROM-存储空间低八位地址
     I2CWrite(write_data);  //             写数据
     I2CStop();       //产生总线停止信号

}

//E2PROM-读一个字节数据到时钟芯片
u8 read_byte_E2()
{
         char temp;

     I2CStart();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
         I2CWrite(E2PROM_WriteAddress);  //<<<<I2C总线写操作 E2PROM-器件码
     I2CWrite(0);     //                       E2PROM-存储空间高八位地址
         I2CWrite(1);     //                      E2PROM-存储空间低八位地址
         I2CStart();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
         I2CWrite(E2PROM_WriteAddress|1);     //从写                E2PROM-器件码
         temp = I2CReadNAK();  //             读数据-发送非应答信号,不读了
     I2CStop();       //产生总线停止信号
     return(temp);
}

//DS3231_写一个字节数据到时钟芯片
void write_byte(u8 addr, u8 write_data)
{

     I2CStart();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
     I2CWrite(DS3231_WriteAddress);  //<<<<I2C总线写操作
     I2CWrite(addr);  //<<<<I2C总线写操作
     I2CWrite(write_data);  //<<<<I2C总线写操作
     I2CStop();   //产生总线停止信号

}

//DS3231_读一个字节数据到时钟芯片
u8 read_byte(u8 random_addr)
{
         char temp;

     I2CStart();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
         I2CWrite(DS3231_WriteAddress);  //<<<<I2C总线写操作 器件码
     I2CWrite(random_addr);  //<<<<存储空间地址
         I2CStart();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
         I2CWrite(DS3231_ReadAddress);  ////从写  器件码
         temp = I2CReadNAK();       //<<<<I2C总线读操作,并发送非应答信号,不读了
     I2CStop();   //产生总线停止信号
     return(temp);
}

//BCD转换为Byte
u8 BCD2HEX(u8 val)
{
     u8 temp;
     temp=val&0x0f;
     val>>=4;
     val*=10;
     temp+=val;

     return temp;
}
//Byte码转换为BCD码
u8 HEX2BCD(u8 val)
{
     u8 temp;
     temp=(val/10%10)<<4;
         temp=temp+val%10;
     return temp;
}
//按钮扫描         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void anjian()
{        static u16 JiShu=0;
    static u8 keybuf = 0xff;

        keybuf = (keybuf <<1) |KEY1;
        if(keybuf == 0x00)
        { JiShu++; if(JiShu>=300) JiShu=300; }
        else if(keybuf == 0xFF)
        {
             if(JiShu>=300)
             {   BianJi_c=1;  }        //大于1.5秒,长按键标记置1
                 else if(BianJi>=1 && JiShu>0 )
                 {         BianJi_d=1;  }        //小于1.5秒,短按键标记置1
                   JiShu=0;
        }

}

网友A(2019-12-14):
楼主 下载的压缩包里没有原理图,另外问一下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2020-1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下载的压缩包里没有原理图,另外问一下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15f104

网友C:
楼主,什么数码管驱动芯片?

网友C:
楼主,原理图打不开,可以生成PDF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