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74HC595源码 三位数码管显示时间,按键调节时间加减,一个按键执行

楼主(2018-11-29):
数码管电路原理图如下:

595驱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HC595.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初始化PA0、PA1和PA2为输出口,并使能这个端口的时钟
//HC595 IO初始化
void HC59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PA0,1,2 输出高

}

void HC595_Display(unsigned char Bai, unsigned char Shi, unsigned char Ge)
{
        uchar k;
        uchar n = Ge;
        uchar m = Shi;
        uchar x = Bai;
        for(k=0;k<8;k++)
        {
                if(n&0x80) HC595_SDI = 1;
                else HC595_SDI = 0;   //判断当前发送位数据
                n <<= 1;                                      //左移一位
                HC595_CLK = 0;
                //delay_ms(1);
                HC595_CLK = 1;               //移位寄存器操作
                //delay_ms(1);
        }
        for(k=0;k<8;k++)
        {
                if(m&0x80)HC595_SDI =1;
                else HC595_SDI = 0;                //判断当前发送位数据
                m <<= 1;                                                        //左移一位
                HC595_CLK = 0;
                //delay_ms(1);
                HC595_CLK = 1;               //移位寄存器操作
                //delay_ms(1);
        }

        for(k=0;k<8;k++)
        {
                if(x&0x80)HC595_SDI =1;
                else HC595_SDI = 0;                //判断当前发送位数据
                x <<= 1;                                                        //左移一位
                HC595_CLK = 0;
                //delay_ms(1);
                HC595_CLK = 1;               //移位寄存器操作
                //delay_ms(1);
        }

        HC595_LE = 1;
        //delay_ms(1);
        HC595_LE = 0;                        //锁存数据
        //delay_ms(1);
}

//void HC595_Off(void)
//{
//        //OE = 1;
//}

//void SMG(void)
//{
//
//          u8 key;
//          int a=0;//b=0, c=0;

//          unsigned char Bai_Wei,Shi_Wei,Ge_Wei;        //千位,百位,十位,个位Qian_Wei,
//                //数码管编码
//                unsigned char table[] =
//                {0xc0,0xf9,0xa4,0xb0,0x99,
//                0x92,0x82,0xf8,0x80,0x90,
//                0xff,0x00,0x90,0x86,0xaf,
//                0xc0,0x89,0xc7,0x8e,0xc1,0x7f};
//                //0,1,2,3,4,5,6,7,8,9,全暗,全亮,g,E,r,O,H,L,F,U,小数点,共阳数码管使用
//
//
//    key=KEY_Scan(0);   //扫描按键
//                if(key==KEY_LEFT)
//                {
//            a++;
//
//                }
//                Bai_Wei = table[a];
//                Shi_Wei = table[2];
//                Ge_Wei = table[3];
//                HC595_Display(Bai_Wei,Shi_Wei,Ge_Wei);
//}

//2位数码管测试代码
//樊川技术
//实验现象:3位数码管轮流显示数码管编码表里面的字符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HC595.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h"

unsigned char Qian_Wei,Bai_Wei,Shi_Wei,Ge_Wei;        //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float d=0;
//数码管编码
unsigned char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0x00,0x90,0x86,0xaf,
0xc0,0x89,0xc7,0x8e,0xc1,0x7f};
//0,1,2,3,4,5,6,7,8,9,全暗,全亮,g,E,r,O,H,L,F,U,小数点,共阳数码管使用

unsigned char table1[] =
{0xc0,0xf9,0xa4,0xb0};
//0,1,2,3,4,5,6,7,8,9,全暗,全亮,g,E,r,O,H,L,F,U,小数点,共阳数码管使用

int KEY_ING=1;

int main(void)
{
        u8 key;
  int a=0,b = 0,c = 0;
        System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为72M          SYSCLK_FREQ_72MHz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HC595_Init();
        KEY_Init();
        TIM4_Init(1000,36000-1);  //定时500ms

//        //清空LED数码管
//        Bai_Wei = table[10];//清空LED
//        Shi_Wei = table[10];//清空LED
//        Ge_Wei = table[10];//清空LED
//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        delay_ms(3000);

        while(1)
        {
                key=KEY_Scan(0);   //扫描按键
                switch(key)
                {
                        case KEY_DOWN: KEY_ING=1;break;    //按下K_DOWN按键  熄灭D2指示灯
                        case KEY_LEFT: c=c+5;break;    //按下K_LEFT按键  点亮D3指示灯
                        case KEY_RIGHT: c=c-5;break;   //按下K_RIGHT按键 熄灭D3指示灯
                }
                                                        if(c == 10)
                                                        {
                                                                c = 0;
                                                                b++;
                                                        }
                                                        if(c == -5)
                                                        {
                                                                c = 5;
                                                                b--;
                                                        }
                                                        if(b == -1)
                                                        {
                                                                b = 9;
                                                                a--;
                                                        }
                                                        if(b == 10)
                                                        {
                                                                b = 0;
                                                                a++;
                                                        }
                                                        if(a == 3)
                                                        {
                                                                b= 0;
                                                                c= 0;
                                                        }
                                                        if(a <0)
                                                        {
                                                                a=0;
                                                                b=0;
                                                                c= 0;
                                                        }

                d=a*10+b+0.1*c;
    Bai_Wei = table1[a];
                Shi_Wei = table[b];
                Ge_Wei =  table[c];
                HC595_Display(Bai_Wei,Shi_Wei,Ge_Wei);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19-03-19):
正在弄这个程序,感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B(2021-05-20):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

网友C(2022-02-10):
没有原理图,图片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