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计数器单片机程序(基于金沙滩开发板+ 44E霍尔开关元件 实现)

楼主(2018-11-29):
//本项目基于金沙滩开发板+ 44E霍尔开关元件 实现
//功能: 实现利用STC89单片机P33引脚上的霍尔开关引发P33引脚的中断,
//实现计数功能,所计数据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实验时间第12-13周

//预编译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hall.h"
#define NUM_LEN 5    //定义显示长度,共5位,即最大值99999=100000-1,与hall.c文件中对应

//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countN = 0;
unsigned int oriCountN = -1;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tr1[] = "  Hall Counter  ";
    unsigned char str2[] =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EA=1;    //开启总中断
    hallInit();       //霍尔初始化

    InitLcd1602();
    LcdShowStr(0, 0, str1);
    LcdShowStr(0, 1, str2);
    while(1)
    {

        if(oriCountN != countN)
        {
            temp = countN ;
            oriCountN = countN;
            //以下用于刷新显示

            //将各位上的数字转化为相应字符串
            i = 1;
            do
            {
                str2[NUM_LEN-i] = 0x30 + temp % 10;
                temp /= 10;
                i++;
            }while(i<=NUM_LEN);

            //如果有前置的零,则改为空格
            i=0;
            while(i<NUM_LEN)
            {
                if(str2[i] == '0')
                    str2[i] = ' ';
                else
                    break;
                i++;
            }

            LcdShowStr(0, 1, str2);
        }
    }
}

原理图在http://www.51hei.com/bbs/dpj-108286-1.html

基于金沙滩开发板+ 44E霍尔开关元件 实现

网友A:
hallInit();       //霍尔初始化
这个的初始化要怎么做呢??

网友B:
没有.c文件哇,脑壳痛

网友C:
.c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