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使用DA电流反灌会导致损坏吗?外部电阻怎么计算

楼主:
请问STM32F1单片机芯片使用DA时,由于外部电压大于DA输出电压所以电流反灌,串联大电阻使电流在10mA以下。1.MCU会损坏吗;2.电流什么的只需要计算外部电阻就行吧,需要考虑单片机内部吗

网友A(2018-11-29):
一般不会损坏,除非你是电源短路,外部还需要滤波等电路

网友B:
STM32F1使用DA不应该有电流反灌,你能把使用电原理图告诉大家吗?

网友C:
想要调压,最大负载电流3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F1使用DA不应该有电流反灌,你能把使用电原理图告诉大家吗?

KCL定律,节点电压大于DA输出电压电流流向就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损坏,除非你是电源短路,外部还需要滤波等电路

谢谢。是在DA旁再加个滤波就行吗,单片机内部都不需要管了吗

网友D:
我一般用35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CL定律,节点电压大于DA输出电压电流流向就反了

加个二极管防反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CL定律,节点电压大于DA输出电压电流流向就反了

加二极管防反灌,加运放放大隔离。

网友C:
有没有图,放上358感觉不会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二极管防反灌,加运放放大隔离。

老哥,有点蒙,是和楼上说的用358一样吗。如果可以能用笔画个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