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霍尔方波控制无刷电机程序

楼主(2018-11-29):
三霍尔直流无刷电机控制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STM103REG.h"
#include "DISPLAY.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volatile struct {
                unsigned Key           :                1;
                unsigned CalSpeed :         1;
                unsigned Sec      :                1;
                unsigned Fault           :                1;
                }Flags;

unsigned int DesiredSpeed=500;
unsigned int ActualSpeed;
unsigned int pwm=500;
unsigned int T3Count;
unsigned int ActualSpeed5[3];
vu16 ADC_DMABUF;
unsigned int AveActualSpeed;
unsigned char AveNum;
unsigned char j;
float kp=0.5,ki=0.08,kd=0.0;
int ek=0,ek1=0,ek2=0;
float duk;
int du;
int ekSpeed=0;
s16 speedref[2]={1,-1};
u16 motor_statue=0;
u8  startcnt=0;
int ucT1S=0;
int ucT2S=0;
unsigned int dc_bus;
short int ia_zm,ib_zm,ic_zm;
u8 Direction1,Cur_Flag=1;
extern u16 My_PWM;
extern u16 Hall,time;
extern u8 Direction;
extern u8 TIM1_Configuration1(void);
int state,state1,state2,state3,counter1,counter2,counter3,speed_1,aim_speed,check_run,speed_code,vol_over;
short ADC_ConvertedValue[7]={0,0,0,0,0,0,0};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CD_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alculateDC(int u,int y);
void TIM3_Configuration1(void);
void TIM2_Configuration1(void);
void TIM4_Configuration1(void);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int pid(int nonce,int aim);
u8 key_c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int i;
        u8 keytemp=0;
        u8 flagccw=0;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bsp_InitADC();
        TIM1_Configuration1();
        TIM2_Configuration1();
        TIM4_Configuration1();

        GPIO_Configuration();
        LCD_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ShowMenu_init();
        aim_speed=1000;
        MENOFF();
        MENON();//芯片端使能
        LcdReset();

        while (1)
        {
        dc_bus=ADC_ConvertedValue[4]/60;
  if((dc_bus>30)|(dc_bus<18))
  {
                 vol_over++;
                 if(vol_over==4)//防止电压抖动
                 {
                   TIM_Cmd(TIM1, DIS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vol_over=0;
                 }
         }
         else
         {
           vol_over=0;
         }
        ia_zm =(short int)(((ADC_ConvertedValue[5])-560));
        ib_zm =(short int)(((ADC_ConvertedValue[6])-560));
        ic_zm =(short int)(((0-(ADC_ConvertedValue[5])-(ADC_ConvertedValue[6]))+560+560));
        if((ia_zm>400)|(ib_zm>400)|(ic_zm>400))
        {
                TIM_Cmd(TIM1, DIS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Cur_Flag=0;
        }
  keytemp= key_con();

  if(keytemp==1)
        {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startcnt=0;

        }

        if(keytemp==2)
        {
                Cur_Flag=1;
                TIM_Cmd(TIM1, DIS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

        if(keytemp==5)
        {
                if(time >1800)
                {
                         time=0;
                         if(flagccw==0)
                         {
                                 Direction=1;
                                 Direction1=1;
                         }
                         else
                         {
                                 Direction=0;
                                 Direction1=0;
                         }
                         flagccw=~flagccw;
                }
        }
         ucT1S++;
         ucT2S++;
         if(ucT1S>=30)
         {
                 ShowMenuMain();
                 ucT1S=0;
         }
   keytemp= key_con();
  if(startcnt<36)  //换相6次后启动
        {
                if(time>10)
                {
                        Hall_SW();
                        Hall++;
                        if(        Hall>6)Hall=1;
                        time=0;
                }
          startcnt++;
        }
  else
        {
                startcnt=37;
                aim_speed=ADC_ConvertedValue[3]/60*40;
                if(aim_speed>2500)aim_speed=2500;
                for(i=0;i<100000;i++);
                My_PWM+=pid(speed_1,aim_speed)/((speed_1/My_PWM)+1);
                if(My_PWM<=0)
                My_PWM=0;
                if(My_PWM>5000)
                My_PWM=5000;
        }
}
}

int pid(int nonce,int aim)
{
        static int ek_2=0;
        static int ek_1=0;
        static int ek=0;
//        int ec;
        int uk;

        ek=aim-nonce;
//        ec=ek/T;
        uk=kp*(ek-ek_1+ki*ek+kd*(ek-2*ek_1+ek_2));
        ek_2=ek_1;
        ek_1=ek;
        return (uk);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RCC_DeInit();

    // Enable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25, 336, 2, 7);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Go to infinite loop
        while (1)
        {
        }
    }
}
/*******************************************************************************
* Function Name  : key_c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Motor operation mod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 key_con(void)
{
        static u8 key;
        key=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5))
         {
                 key=2;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5))
         {
                 key=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
         {
                 key=3;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0))
         {
                 key=4;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1))
         {
                 key=5;

         }
         return key;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按键输入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IO口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Hall接口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霍尔信号线中断配置*/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6);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7);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6|EXTI_Line7|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PA8,PA9,PA10 为上半桥臂*/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TIM1);
        /*PB13,PB14,PB15 为下半桥臂*/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

        /*-----------------GPIOA--------------------*/
         //DO 点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PAO_LCDDB0|PAO_LCDEN|PAO_LCDR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DO 点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BO_LCDCS1|PBO_LCDCS2|PBO_LCDDB5|PBO_LCDDB6|PBO_LCDD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CO_LCDDB1|PCO_LCDDB2|PCO_LCDDB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DO_LCDDB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闭环计算子程序
void CalculateDC(int u,int y)
{
        ek=u-y;
        if(ek>1||ek<-1)
        {
                duk=kp*(ek-ek1)+ki*ek+kd*(ek+ek2-ek1*2);
                du=(int)duk;
                if(duk>1)duk=1;
                if(duk<-1)duk=-1;
                if(du>10)du=10;
                if(du<-5)du=-5;
                pwm+=du;
                if(pwm<60)
                {
                        pwm=60;
                }
                if(pwm>0x7FE)
                {
                        pwm=0x7FE;
                }

                ek2=ek1;
                ek1=ek;
        }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VECT_TAB_RAM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        #else  /* VECT_TAB_FLASH  */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endif

//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a SysTick Base time to 10 ms.
……………………

网友A(2019-01-08):
程序不能运行 提示有一个error
stm32f4xx.h(102):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4x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4xx.h fil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4x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4xx.h file)"
main.c: 0 warnings, 1 error
"main.c"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B(2019-12-30):
比较简单

网友B:
基本上还是属于简单的,没有结构。

网友C(2022-08-03):
下来学习,我也想做一个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