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擅长的MCU调查

楼主(2018-11-29):
单选投票, 共有 148 人参与投票
56.76% (84)
35.14% (52)
3.38% (5)
4.05% (6)
0.68%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大脑  ------  最好的处理器

网友B:
51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主流还是STM32系列

网友C:
51单片机啊。肯定是

网友D:
STM32 太简单

网友E:
感觉STM32是功能比较强大的!个人目前还在学51,学完后打算转stm32

网友F:
就熟悉stm32

网友G:
怎么只能选一项?51的确很擅长,AVR基本上也擅长,STM32慢慢熟悉中。

网友H:
表示还是比较喜欢树莓派

网友I:
为啥没有Arduino

网友J:
常用STM32系列单片机

网友K:
单片机稍改程序就可以使用。

网友L:
应该可以选多项

网友M:
stm32,8051都不错

网友N:
51最开始学习的东西

网友O:
怎么没有MSP430呢

网友P:
从大三开始做的项目全是基于stm32的....

网友Q:
NFC能多懂点吗!

网友R:
如果是C的话,基本会用开发环境就行了,每个CPU都 差不多

网友S:
现在学的就是51呀

网友T:
现在都用stm32咯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感觉STM32是功能比较强大的!个人目前还在学51,学完后打算转stm32

直接学习STM32就好,节省时间

网友V(2020-07-15):
STM入门学习好,网上资料多

网友W:
排名依次是51, AVR, STM32

网友W:
排名51 -> AVR -> STM32

网友X:
我主要使用AVR单芯片计算机。

网友Y:
没有什么擅长的吧,主要看你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吧,公司想让你用什么,你就必须擅长什么

网友Z:
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建议你去多了解一下台系单片机,市场上多数还是以台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