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多个继电器能实现吗?

楼主(2018-11-29):
请问,我想用51单片机驱动多个110V的继电器闭合。
想到的元器件有 74HC138 、ULN2003,还有三极管。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只要你能想到的都能实现

网友C:
当然可以,51单片机有4*8个IO口,可以同时驱动32个继电器。

网友D:
当然可以

网友E:
可以,ii2c可以更多

网友F:
可以啊,我试过

网友G: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H:
多个是多少,110V是触点电压吧,多了就串口,线圈要单独供电。

网友I:
也可以考虑换成24VDC的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J:
TTL信号驱动没问题

网友K:
需要光电耦合器件。单片机电路和110V继电器要隔离

网友L:
你需要设计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M:
完全可以

网友N:
可以的,用锁存器可以更多个

网友O: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需要光电耦合器件。单片机电路和110V继电器要隔离

单片机出来的信号经过三极管放大之后,信号能否控制110V继电器呢?

楼主:
请问相关资料能发我看看吗

网友P:
单片机控制是可以的,还要看继电器规格书的控制电压电流 ,再匹配控制开关管。

网友Q:
强弱电需隔离,感性负载须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R: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出来的信号经过三极管放大之后,信号能否控制110V继电器呢?

如果经三极管后直接驱动110V的继电器是不行的,我就试过单片机经三极管直接驱动12V继电器而将单片机IO口弄坏了,后来我是通过光耦隔离驱动继电器成功

网友S: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T:
可以,做好抗干扰、隔离等

网友U:
可以的,用三极管驱动,记得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电流把三极管击穿

网友V:
用分立元件则应加续流二极管保护三极管输出极,且基极别忘了串联合适的限流电阻。

网友V:
光耦则不是必须的。

网友V:
补充一下,上述110V继电器应该是指触点额定电压110V,驱动线圈则是5~24VDC,不要意外哈。

网友V:
你所提到的几种元件,最好是ULN2003。工业产品常用。

网友W:
完全可以呀

网友X:
完全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补充一下,上述110V继电器应该是指触点额定电压110V,驱动线圈则是5~24VDC,不要意外哈。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想另外给继电器加个计次的计数器,只需要找DC5-24V的计数器就行了吗?

网友Y:
可以实现

网友Z: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A:
完全可以啊,这个只需要io口

网友AB:
可以,看你怎么设计

网友AC:
ULN内部集成了续流二极管,所以与继电器并接的续流管可以不用.

网友AD:
可以的,电流足够

网友AE:
注意继电器断开瞬间产生的电弧

网友AF:
加个中间推动电路,驱动多少随你

网友AG:
可以的,完全能的。

网友AH:
可以通过外围电路拓展可用三极管,光耦,驱动电路,程序没问题的话是可以的1

网友AI:
可以的,多个引脚5V高电平输出,可以控制多个继电器

网友AJ:
完全可,没问题

网友AK:
可以的,你的想法正确的

网友AL:
最好加光电隔离(加光藕),把强电弱电分开

网友AM:
看看   应该可以

网友AN:
理论上没问题,我也在学习

网友AO:
可以的,你不用达林顿管子也是可以的

网友AP:
可以的,直接用IO口驱动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想另外给继电器加个计次的计数器,只需要找DC5-24V的计数器就行了吗?

他的意思是,你继电器选型时要注意,其驱动线圈的电压要是5V,输出耐压要在11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