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和调速控制,用驱动芯片还是桥式电路哪个好?

楼主(2018-11-29):
使用驱动芯片还是桥式电路,哪个好

网友A:
用驱动芯片当然简单,还有过载保护,体积还小,用桥式电路一般都是功率比较大。

楼主(2019-04-06):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芯片当然简单,还有过载保护,体积还小,用桥式电路一般都是功率比较大。

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