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单片机,为什么写完程序所有小灯都是亮的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新手照书上做的接线,单片机是新的写了小灯闪烁程序,可为什么灯是常亮,而且插到哪个引脚都是亮的,即使不闪烁,也不应该全亮啊,百思不得解!

下载

下载

网友A(2018-11-29):
这个你只设置了P0^0口是闪烁,其他IO口正常不设置的情况是高电平状态

网友B:
我记得51单片机刚刚上电的时候,I/O口都是默认是高电平的

网友C:
应该把硬件接线图告诉大家,这里不光是软件问题。

网友D:
没有写灯泡闪烁的代码,需要写light=0和light=1是的延时代码

网友E:
你的灯都没有接p0^0啊,灯也没接电阻,小心烧了。把灯的正极接面包板的正极。在把灯的负极接单片机的io试试

网友F:
应该是硬件接线路的问题

网友G:
灯的驱动要加电阻,单片机管脚没有初始化会默认输出高电平,另外灯的闪速看你是否有足够的延时时间,过快的闪烁视觉上是常亮

网友H:
默认输出的高电平状态

网友I: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单片机默认的是高电平,而且我接到p1.1引脚了,我的失误。

网友J(2022-01-23):
是,乱问一通

网友K:
单片机IO默认上电了,把他初始化拉低就行了

网友L:
灯都是高电平所以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