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检测音频信号外围电路不知道什么搭建

楼主(2018-11-29):
想用MCU检测音频信号(电信号,不是声信号),只需要检测到有无信号就可以了,模拟件用555搭了一个,但是门限比较高,手机音量得20%以上才能正确检测到,门限调更低一点就混乱了,不能正确检测到。

51单片机的外围电路不知道怎么搭,手边还有一块2052AD

网友A:
用拾音器+运放+整流+比较器,输出开关量进单片机。

网友B:
你不是声信号先转换成电信号,然后再送去检测的吗?你所谓的电信号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声信号先转换成电信号,然后再送去检测的吗?你所谓的电信号怎么来的?

直接是音频信号,就如PC输出的左右声道信号一样

网友B:
这个是我验证过的电路,音频信号从c10输入,然后放大。你可以把放大的倍数设定小一点,然后送到后面一个运放进行比较。
U3A就是一个LM358的电压比较器,R23和R22调节门限电压的大小,1脚输出的就是只有0和1的波形了。实际测过的,可以用。

网友C:
既然是用有AD功能的MCU,直接把交流讯号输入其中一个AD脚,用AD程序连续一段时间(比如1MS),测定其幅度,得到其峰值, 峰值达到“有”的设定就是有,否则为没,应该就可以了吧,但一般的音频讯号只有1V-pp, 可用一个NPN放大电路先放大5-10倍再输入MCU,我自己也还不曾认真玩过AD,想象是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