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杂记:初学单片机C语言的可以看看

楼主(2018-11-29):
#include<>与#include""
一、#include<>
  #include< > 引用的是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假如你编译器定义的自带头文件引用在 C:\Keil\c51\INC\下面,则 #include<stdio.h> 引用的就是 C:\Keil\c51\INC\stdio.h 这个头文件,不管你的项目在什么目录里,C:\Keil\c51\INC\stdio.h 这个路径就定下来了,一般是引用自带的一些头文件,如:stdio.h、conio.h、string.h、stdlib.h 等等。
二、#include""
  #include" " 引用的是你程序目录的相对路径中的头文件。
  假如你的项目目录是在 D:\Projects\tmp\ ,则 #include"my.h" 引用的就是D:\Projects\tmp\my.h 这个头文件,一般是用来引用自己写的一些头文件。如果使用#include" " ,它是会先在你项目的当前目录查找是否有对应头文件,如果没有,它还是会在对应的引用目录里面查找对应的头文件。例如,使用 #include "stdio.h" 如果在你项目目录里面,没有 stdio.h 这个头文件,它还是会定位到C:\Keil\c51\INC\stdio.h 这个头文件的。

#ifndef和#define区别
头文件中的 #ifndef/#define/#endif 防止该头文件被重复引用”。但是是否能理解“被重复引用”是什么意思?是不能在不同的两个文件中使用include来包含这个头文件吗?如果头文件被重复引用了,会产生什么后果?是不是所有的头文件中都要加入#ifndef/#define/#endif 这些代码?

其实“被重复引用”是指一个头文件在同一个cpp文件中被include了多次,这种错误常常是由于include嵌套造成的。比如:存在a.h文件#include "c.h"而此时b.cpp文件导入了#include "a.h" 和#include"c.h"此时就会造成c.h重复引用。

头文件被重复引用引起的后果:有些头文件重复引用只是增加了编译工作的工作量,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仅仅是编译效率低一些,但是对于大工程而言编译效率低下那将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有些头文件重复包含,会引起错误,比如在头文件中定义了全局变量(虽然这种方式不被推荐,但确实是C规范允许的)这种会引起重复定义。

是不是所有的头文件中都要加入#ifndef/#define/#endif 这些代码?
    答案:不是一定要加,但是不管怎样,用#ifndexxx #define xxx #endif或者其他方式避免头文件重复包含,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个人觉得培养一个好的编程习惯是学习编程的一个重要分支。
     下面给一个#ifndef/#define/#endif的格式:
    #ifndef A_H意思是"if not definea.h"  如果不存在a.h
    接着的语句应该#define A_H  就引入a.h
    最后一句应该写#endif   否则不需要引入
例子:
#ifndefGRAPHICS_H // 防止graphics.h被重复引用
#defineGRAPHICS_H
#include<math.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header.h” // 引用非标准库的头文件
voidFunction1(…); // 全局函数声明
classBox // 类结构声明
{
};
#endif

Sbit
bit
sfr
1.bit和sbit都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bit和intchar之类的差不多,只不过char=8位, bit=1位而已。都是变量,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分配地址。除非你指定,否则这个地址是随机的。这个地址是整个可寻址空间,RAM+FLASH+扩展空间。bit只有0和1两种值,意义有点像Windows下VC中的BOOL。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可位寻址区:20H~2FH。一旦用了sbi xxx= REGE^6这样的定义,这个sbit量就确定地址了。sbit大部分是用在寄存器中的,方便对寄存器的某位进行操作的。
  2.bit位标量 bit位标量是C51编译器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定义一个位标量,但不能定义位指针,也不能定义位数组。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位,不是0就是1,类似一些高级语言中的Boolean类型中的True和False。
3.sfr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也是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占用一个内存单元,值域为0~255。利用它可以访问51单片机内部的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如用sfr P1 = 0x90这一句定P1为P1端口在片内的寄存器,在后面的语句中我们用以用P1 = 255(对P1端口的所有引脚置高电平)之类的语句来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1 = 0x90; //定义P1 I/O 口,其地址90H sfr 关键定后面是一个要定义的名字,可任意选取,但要符合标识符的命名规则,名字最好有一定的含义如P1 口可以用P1 为名,这样程序会变的好读好多.等号后面必须是常数,不允许有带运算符的表达式,而且该常数必须在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范围之内(80H-FFH),具体可查看附录中的相关表. sfr 是定义8 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而sfr16 则是用来定义16 位特殊功能寄存器, 如8052 的T2 定时器,可以定义为: sfr16 T2 = 0xCC; //这里定义8052 定时器2,地址为T2L=CCH,T2H=CDH

有符号型signed和无符号型unsigned的区别
就拿short型来说吧
signed short型的表示范围是-32768~32767中的整数
而unsigned short型的表示范围是0~65535中的整数
也就是说,signed型能够表示负数,而unsigned则不能,但signed表示的最大数总要比unsigned小,其原因是因为在内存中signed需要用1位(short型共有16位)来存储正负号,unsigned型没有正负号,所以这1位也就节省了下来和其它位一起表示整数了。
int型、long型同理
如果要运算的数存在负数的可能,那么一定要用signed。如果不存在负数,且要求存储的数据范围尽可能大,则一般用unsigned型。
如果声明变量时不指明signed还是unsigned,则默认为signed

char是字符变量的说明符
字符变量的取值是字符常量,即单个字符。字符变量的类型说明符是char。字符变量类型说明的格式和书写规则都与整型变量相同。
unsignedchar code  table[  ]={  };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一维数组,table是数组名table[],中的[],省掉了一个参数,如果有参数,参数就表示些数组包含的个数,{}里的值就是数组包含的值。上面的代码可以写成
unsignedchar code table[16]={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char TempData[8];
unsignedchar是无符号字节型,char类型变量的大小通常为1个字节(1字节=8个位),且属于整型。整型的每一种都有无符号(unsigned)和有符号(signed)两种类型(float和double总是带符号的),在默认情况下声明的整型变量都是有符号的类型(char有点特别),如果需声明无符号类型的话就需要在类型前加上unsigned。无符号版本和有符号版本的区别就是无符号类型能保存2倍于有符号类型的数据,比如16位系统中一个int能存储的数据的范围为-32768~32767,而unsigned能存储的数据范围则是0~65535。

VOID
表示空类型,它跟int,float是同地位的,一般用在没有返回值的函数中,比如你写void main (),主函数完了不用写return 语句,但是如果是int main ()或者是main (),你不写return 语句它就会有warning
void是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字面意思是“无类型”,常用在程序编写中对定义函数的参数类型、返回值、函数中指针类型进行声明,有注释和限制程序的作用。void *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在C语言中,凡不加返回值类型限定的函数,就会被编译器作为返回整型值处理。
void的字面意思是“无类型”,void *则为“无类型指针”,void *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void几乎只有“注释”和限制程序的作用,定义一个void变量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