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编程和逻辑电路都要做吗

楼主(2018-11-29):
FPGA中,编程和逻辑电路都要做吗

网友A:
编程,生成逻辑电路,但是要对编程对应的逻辑电路有个大概的理解,跟纯软件编程还是很有区别的

网友B:
不用,只需编程就可以,逻辑电路不用做

网友C:
自动生成的,只需要编程

网友D:
不是的,编程就可以生成逻辑电路

网友E:
FPGA只要编程就可以,逻辑电路就在编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