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脉搏测量仪设计

楼主:
#
基于51单片机的脉搏心率计电路原理图如下:

2.1信号采集电路
图3.3是脉搏心率信号的采集电路,U2是红外发射和接收装置,由于红外发射二极管中的电流越大,发射角度越小,产生的发射强度就越大,所以对R10阻值的选取要求较高。R10选择470Ω同时也是基于红外接收三极管感应红外光灵敏度考虑的。R21过大,通过红外发射二极管的电流偏小,红外接收三极管无法区别有脉搏心率和无脉搏心率时的信号。反之,R21过小,通过的电流偏大,红外接收三极管也不能准确地辨别有脉搏心率和无脉搏心率时的信号。当手指离开传感器或检测到较强的干扰光线时,输入端的直流电压会出现很大变化,为了使它不致泄露到LM358输入端而造成错误指示,用C4耦合电容把它隔断[10]。
当手指处于测量位置时,会出现二种情况:一是无脉期。虽然手指遮挡了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的红外光,但是由于红外接收三极管中存在暗电流,会造成输出电压略低。二是有脉期。当有跳动的脉搏心率时,血脉使手指透光性变差,红外接收三极管中的暗电流减小,输出电压上升。但该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频率很低,如当脉搏心率只有为50次/分钟时,只有0.78Hz,200次/分钟时也只有3.33Hz,因此信号首先经耦合电容C4耦合,再由R5、C5滤波以滤除高频干扰后,加到线性放大输入端。
2.2信号放大
2.1放大器的介绍
LM358 是由两个独立的高增益运算放大器组成。可以是单电源工作,也可以是双电源工作,电源的电流消耗与电源电压大小无关。应用范围包括变频放大器、DC 增益部件和所有常规运算放大电路。采用DIP8 或SOP8 封装形式。
每一组运算放大器可用图3.4所示的符号来表示,它有5个引出脚,其中“+”、“-”为两个信号输入端,“V+”、“V-”为正、负电源端,“Vo”为输出端。两个信号输入端中,Vi-(-)为反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Vo 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位相反;Vi+(+)为同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Vo 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位相同。LM358 的引脚排列见图3.5。

按人体脉搏心率在运动后跳动次数达200次/分钟的计算来设计低通放大器,如图3.6所示。R6、C6组成低通滤波器以进一步滤除残留的干扰,截止频率由R6、C6决定,运放LM358将信号放大,放大倍数由R12和R13的比值决定。

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仅供参考,切勿照搬,如有错误还请大家指出:

网友A(2021-12-16):
有原理图吗?word上的图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