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水位检测怎样做,才能简易一些?

楼主(2018-11-29):
我就是来问这个的,如题

网友A:
水温检测 k型热电偶 比较方便直接输出电压,用AD转换单片机就可以测量,水位用个浮球开关,水位到了给出开关信号,单片机也可检测。

网友B:
热敏电阻加AD转换

网友C:
水位检测精度?连续检测还是定点检测?

网友D:
热敏电阻+ad转换

网友E:
啥样的工作环境都没明说那器件就不好定夺了

网友F(2020-01-10):
水位检测可以采用专用的水位检测芯片来做。对比传统干簧管浮球式等,电容式水位检测芯片传感器优点:
1、无机械运动部件、可靠性高、寿命长
2、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
3、水位控制精度高
可以隔着任何介质检测到容器的水位和液体的变化,不需要与水接触,不需要开 孔,稳定性高,可靠性强,电容式更容易实现集成化,智能化水位检测功能。水箱容器里面有杂质、污垢、沉淀物,这些都不会影响检测结果。有需要方案资料的私信,或者@Q180273491!

网友F:
水位检测可以采用专用水位检测芯片替代传统的机械浮球,电容式水位检测最大优点:无机械部件,不需开孔,不需与液体不直接接触,只通过一块体积非常小巧的电路板直接贴合在容器壁或者管道壁上即可感应、侦测到液位变化的实时状况,非常简洁。要资料私信我.

网友G(2020-04-02):
引用 网友A:
水温检测 k型热电偶 比较方便直接输出电压,用AD转换单片机就可以测量,水位用个浮球开关,水位到了给出开 ...

请问浮球开关是直接连单片机么,还是要加ad转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水位检测可以采用专用水位检测芯片替代传统的机械浮球,电容式水位检测最大优点:无机械部件,不需开孔,不 ...

可以单独发帖作个详细介绍,输出信号是什么性质,容器壁厚多少,哪些材质可以使用,检测水位范围,价格贵不贵

网友I:
这取决于你的要求。 对于水位检测,你需要全范围检测,还是只想检测几个关键水位,例如警告水位和关闭水位等。因此,请根据你的需求确定哪种解决方案是你最喜欢的。 如果要进行全量程测量,则可以选择电容式水位传感器。 对于水温,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NTC热敏电阻,该热敏电阻的测量范围为-55至1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