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roteus这个部件是干什么的啊?

楼主:
我看有的大佬编图,加入了这个部件,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不是很懂啊

网友A(2018-11-29):
应该是加的电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加的电源吧。

这是测电压的探针

网友C:
加的是电源,增加通透性。

网友D:
加的是电源来的

网友E:
电压探针

网友F:
这是电压探针吧

网友G:
那不是什么部件,是总线,在左边的工具栏中,见下图,画红圈的那个就是,先点一下端子按钮,再点到总线按钮,选中BUS,就可以画了。

网友H:
是测电压的探针

网友I:
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