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STM32f103驱动大型点阵屏幕的

楼主(2018-11-29):
实际测试,动态扫描的屏幕能驱动1.5W分辨率,静态屏可以驱动更大的屏幕。只适合做LED点阵驱动。

/************************************************************
发布时要在DEBUG.h中屏蔽启用调试,否则不能烧录字库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Spi.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Iwdg.h"
#include "Datahandle.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Move.h"
#include "Font.h"
#include "DEBUG.h"

/*
* 函数名:StartInt()
* 描述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tartInt()
{
        uint8_t XSPXT[16]="   显示屏系统   ";
        uint8_t ZZJDZJ[16]="  正在加电自检  ";
        ////////////////////////////////////////////////////
        IO_Init();//IO
        USART_Config();//串口1,232接口,DB9-235
        USART_Config2();//串口2,232接口,白色座子
        USART_Config3();//串口3,485接口,DB9-67
        BASIC_TIM_Init();//基本定时器6、7
        ADCx_Init();//ADC
        SPI_FLASH_Init();//Flash,SPI
        USART485RX;//485接收模式
        IWDG_Config(IWDG_Prescaler_256 ,781);//初始看门狗5S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3) == 1) && (!DEBUG) )//开机自检画面
        {

                ColorLine1 = ColorLine2 = ColorLine3 = 3;
                Display_flag = 0;
                X_Axesbit = 0;
                Y_Axes = 20;
                for(GetIndex = 0;GetIndex<16;)
                {
                        WordCodeCount20(XSPXT[GetIndex],XSPXT[GetIndex+1]);
                }
                X_Axesbit = 0;
                Y_Axes = 40;
                for(GetIndex = 0;GetIndex<16;)
                {
                        WordCodeCount20(ZZJDZJ[GetIndex],ZZJDZJ[GetIndex+1]);
                }
                Display_flag = 1;
                StartTime = 400;//4S
                //////////////////////////////////////////////
                while(1)//开机自检后退出
                {
                        IWDG_Feed();
                        if(!StartTime)
                        {
                                ClearTFI();
                                return;
                        }
                }

        }
}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int main(void)
{
        StartInt();
        while(1)
        {
                IWDG_Feed();//看门狗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3) == 0) && (!DEBUG)) //字库
                {
                        Font_Write();//烧录字库
                }
                else
                {
                        DoDatahandle();//Datahandle();//串口数据处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