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48显示,并左移

楼主(2018-11-29):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Press keycode!=0x0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1_refresh: 12

void delay(uint a)
{
  while(a--);
}

const uchar disp[]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A7,0xA1,0x86,0x8E};

uchar segcode[4]={0XFF,0XFF,0XFF,0XFF};    //段码  (存放译码值)
uchar data[4];       //显示数据
uchar keycode;       //判断按键位置
uchar n=0;           //显示刷新标志
uchar key=0;         //键值  PINB!=0X0F
uchar digit=0;

/***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O_Init(void)
{
        DDRB  = 0xF0;
        PORTB = 0x0F;        //上拉
        DDRC  = 0xFF;
        PORTC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

/***定时器T1初始化***/
void T1_Init(void)
{
  TCCR1A = 0x00;      //CTC
  TCCR1B = 0x0B;          // 64分频
  OCR1A  = 78;        // 5ms
  TIFR1  = 0x02;
  TIMSK1 = 0X02;      //开中断
}

/***定时器T1中断服务---数据刷新***/
void T1_refresh(void)
{
  n=(++n)%4;
  //PORTC |=0X0F;             //关闭位选(必须)
  PORTC =0X0F;
  PORTD = segcode[n];       //传送数据位
  switch(n)
  {
        case 0: PORTC = ~0x01;        //显示千位
                break;
        case 1: PORTC = ~0x02;
                break;          //显示百位
        case 2: PORTC = ~0x04;
                break;          //显示十位
        case 3: PORTC = ~0x08;
                break;          //显示个位

        default:  break;
  }
  TIFR1  = 0X02;            //清标志
}

/***译码函数***/
void decode(uchar *num)
{
  if(digit==1)
  {
    segcode[3]=disp[num[3]];
  }
  else if(digit==2)
  {
    segcode[3]=disp[num[3]];
    segcode[2]=disp[num[2]];
  }
  else if(digit==3)
  {
    segcode[3]=disp[num[3]];
    segcode[2]=disp[num[2]];
    segcode[1]=disp[num[1]];
  }
  else if(digit>3)
  {
    segcode[3]=disp[num[3]];    //个位
    segcode[2]=disp[num[2]];    //十位
    segcode[1]=disp[num[1]];    //百位
    segcode[0]=disp[num[0]];    //千位
  }
  else
  ;

  // segcode[0] &= ~0x80;     // 加小数点
}

/***输入移位函数***/
void Digit_Move(uchar *b)
{
  uchar i,j;
  for(i=0;i<3;i++)
  {
    b[i]=b[i+1];
  }
  b[3]=key;

}

/***按键扫描及数据处理***/
void KEY_Scan(void)
{
            //keycode = (~PINB)&0X0F;  //记录按键在第几行
          PORTB   = ~0X10;         //扫描第一列
          delay(10);
          keycode = (~PINB)&0X0F;
          while(PINB!=~0X10);      //等待按键释放(消抖)

          //delay(20000);
      switch(keycode)          //读取键值
      {
             case 0X01: key=0;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2: key=1;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4: key=2;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8: key=3;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default:break;
      }

          PORTB = ~0X20;delay(10);
     keycode = (~PINB) & 0X0F;
          while(PINB!=~0X20);

        //delay(20000);
      switch(keycode)
      {
      case 0X01: key=4;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2: key=5;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4: key=6;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8: key=7;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default:break;
      }

          PORTB = ~0X40;delay(10);
      keycode = (~PINB) & 0X0F;
          while(PINB!=~0X40);

        //delay(20000);
      switch(keycode)
      {
      case 0X01: key=8;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2: key=9; 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4: key=10;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8: key=11;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default:break;
      }

      PORTB = ~0X80;delay(10);
      keycode = (~PINB) & 0X0F;
          while(PINB!=~0X80);

         //delay(20000);
      switch(keycode)
      {
      case 0X01: key=12;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2: key=13;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4: key=14;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case 0X08: key=15;Digit_Move(data); digit++;decode(data);break;
          default: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LI();
  IO_Init();
  T1_Init() ;
  SEI();
  while(1)
  {
    PORTB = 0X0F;
        keycode = (~PINB)&0X0F;

    if(KEY_Press)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KEY_Scan();
        }
        delay(30000);
  }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