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供电问题,AMS1117芯片发热

楼主(2018-11-29):
        我的stm32f103zet6,mini-usb口坏了,我打算找一个5v的端口和地给它供电,但是驱动不了我的TLT LCD,并且那个AMS1117这个芯片还特别热,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应该怎么解决供电问题?

网友A:
线性稳压器发热量大正常。供电问题拿万用表量一下引脚就知道电有没有给上了吧

网友B:
换大电流的稳压器件

网友C:
是不是需要什么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