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单片机接收了很多串口数据之后就不再接收数据并处理数据了

楼主(2018-11-29):
我的STC11F04E单片机接收了很多串口数据之后就不再接收数据并处理数据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单片机一直正常供电。

网友A(2023-12-25):
很有可能是接收到的数据处理不及时出现的。多查查接收数据处理子函数。

网友B:
其他接口有问题吗

网友C:
解决思路: 1. 中断函数中,如果有调用其它函数,应声明为"再入"函数,即 (reentrant) 2. 一般中断函数的入口,都需要 EA=0, 出口再设置 EA=1 3. 你为什么不考虑用中断接收串口的数据呢 ?

网友D:
中断里的程序写的不要太多

网友E:
中断处理太久了,是否有延迟。